想请教前辈电容屏的手势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5-06-17):
想实现电容屏的点击和滑动,说是android提供了手势的接口,但是无操作系统的情况呢,之前在网上搜了,相关资料很少该怎么实现?相对快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呢?能不能麻烦前辈给指一个大致的方向或者给一点资料?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读寄存器,有手势寄存器
Gesture ID
0x10 Single Touch Pan North
0x14 Single Touch Pan East
0x18 Single Touch Pan South
0x1C Single Touch Pan West
0x20 Single Touch Single Click
0x22 Single Touch Double Click
0x28 Single Touch Rotate Clockwise
0x29 Single Touch rotate Counter Clockwise
0x40 Zoom In

网友:
现代的触摸控制芯片都提供了手势识别功能,只要读相应的寄存器就可以了,找个芯片的手册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很复杂! 其中含有大把滤波算法! 一般都用厂家sdk做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读寄存器,有手势寄存器
Gesture ID
0x10 Single Touch Pan North

能麻烦您给一款相应的芯片吗,我去学习一下,小弟刚开始接触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复杂! 其中含有大把滤波算法! 一般都用厂家sdk做开发

那一般有哪几个公司的比较长用呢 我去学习一下   自己刚开始看 有些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麻烦您给一款相应的芯片吗,我去学习一下,小弟刚开始接触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

http://www.baidu.com/s?wd=FT5x06 ... _ie_dg&bar=1013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uFXAFfudEWSW0h-YCHO

网友:
我接触过的只有cypress系列,开发工具可以自动生成应用代码,几乎完成了绝大多数的工作,但是之前是要签NDA的,其余例如台系应该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