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2.0电机库霍尔计算速度

楼主(2015-06-17):
这段代码是FOC2.0电机库里面,这个计算公式我无法理解,看了FOC2.0的培训文档没有相关的介绍,代码写的看不懂,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这个公式比较简单,首先文档已经介绍过dpp格式代表什么,楼主应该首先弄清楚dpp,然后这个公式自然就懂了。
UM0492里有介绍,楼主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比较简单,首先文档已经介绍过dpp格式代表什么,楼主应该首先弄清楚dpp,然后这个公式自然就懂了。 ...

感觉这个公式也可以这样子算:
wAux=CKTIM*10/(3*PLOE*Period)。
真搞不懂ST为什么要先把dpp算出来再算wAux

网友:
dpp是为了方便计算角度,得到dpp后,只需每次在电流环执行时,增加或减少这个dpp即可。

网友(2018-07-05):
低速检测时间,高速检测脉冲数

网友(2020-07-31):
这个2.0的电机库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