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法拉高引脚

楼主(2015-06-17):
如图设计的开关量输出电路。使用的是STC15W4K48S4芯片。
出现的问题:
1、 单片机引脚无法拉高电瓶,导致继电器无法动作,无论是准双向还是推挽都不行,低电平到1.02v左右,高电平到1.87v左右。拉高不到5v,这是为什么?
2、板子制作时有两路开关量输出。当程序上让两路输出同时动作,继电器都能动作。但是只让一路动作,就只能动作一次,然后就不动作了。排除了单片机死机的可能性,有指示灯指示程序运作。
3、

网友:
out1 out2靠在一起,没短路吗

网友A:
如果软件没问题,感觉是虚焊之类的,可以把电阻断开再测一下。

网友B:
R42大了点,330就可,R37和R44功能重复了吧?只要一个就好。这个电路带不起继电器,可能是因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小了点,可以在加一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B极最好加一下拉电阻....

网友C:
817光耦 20mA时典型导通压降1.2~1.4V,您这电路即使导通光耦电流最多3mA,能正常吗???

解决办法:

(1)I/O口通过缓冲之后再驱动光耦(绝大多数MCU引脚不能输出大电流的),按照1.5V压降,15mA电流计算,R42=(5-1.5)/15mA=220欧姆

(2)I/O通过三极管再来驱动光耦。计算公式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软件没问题,感觉是虚焊之类的,可以把电阻断开再测一下。

重新焊接了两块,有一块还是这个问题,另一块就好了。问题还在查,原理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估计布板可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2大了点,330就可,R37和R44功能重复了吧?只要一个就好。这个电路带不起继电器,可能是因为三极管的放大 ...

确实功能重复了,检查了下是单片机引脚无法拉高,不是三极管带不动继电器。重新焊了两块,一块还有问题,一块好的。可能是布板的时候有问题吧,查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817光耦 20mA时典型导通压降1.2~1.4V,您这电路即使导通光耦电流最多3mA,能正常吗???

解决办法:

这个我知道,这个电路用不到那么大的电流吧?我只要用光耦驱动三极管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ALE   P4.5等等配置寄存器都看看

网友:
多半 是 芯片问题  N 年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软件的问题吧。
就这 频率的IO,就算是第一次布线的人,也绝对能正常工作。

网友:
加个上拉电阻试试吧

网友:
你单片机供电是多少V电压,3.3V吗,之前也我遇到这个问题,一般是电阻与光偶不配,电流没算了

网友:
光偶驱动电流不够吧

网友:
明明是5V嘛
也不是电阻问题,即使没有电阻(无穷大)也应该正常的电平输出
最大可能是2楼所说
看来,古二真是的确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