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带12864做了个小产品,大家看下界面,批斗一下

楼主(2015-06-17):
主控stm32,开了缓存,UI用了一部分ZLG_GUI的。

网友A:
不错,不过字体稍微难看了一点。

网友:
ZLG_GUI怎么去弄

网友:
不错,不知道资源占用情况怎么样

网友:
图标很好看

网友B:
想问下楼主,如果这个东西要做多语言,翻译成英文后,字符串变得很长,怎么处理

网友:
  嗯,好看,请问这个节目是怎么做的,是自己绘制的吗?

网友:
我想做的比你的要简单用12864做个精致的小时钟就行了

网友:
汉字库可以改改,

网友:
很好很好,好极了,极好的。

网友:
能不能开点源,学习一下。

网友:
貌似是6边形的屏,倒是少见

网友C:
楼主做得很漂亮,不过我一直认为对于这种小分辨率的单色屏没有必要上专用UI,浪费RAM和FLASH,自己编写一个简单UI就行,只做写做错不做读操作,不建缓冲RAM区。。呵呵简单。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

网友:
LZ共享一下呗

网友:
不错,界面很整齐、很漂亮。

网友:
单色屏做出来这个效果觉得是不错啦。

网友:
菜单的选择用一个框.好不高大上啊...

网友D:
修改一个字:主菜单…

网友E:
楼主,你那些图标怎么弄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字体稍微难看了一点。

字体是取模的12*12的宋体点阵,是很难看

网友:
挺好的  学习了

网友:
定做的屏?

楼主:
坛子里有移植的,使用很简单,有画各种图形显示图片等等

网友:
很有耐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如果这个东西要做多语言,翻译成英文后,字符串变得很长,怎么处理 ...

那就英文也要简练喽,英文可以用小一点的字体

网友:
图片就不能先缩一下再上传吗,这么简单的图也一个图2M左右,半天了还加载不上来。。

网友:
界面看着过程还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得很漂亮,不过我一直认为对于这种小分辨率的单色屏没有必要上专用UI,浪费RAM和FLASH,自己编写一个 ...

自己绘制倒是可以,不过ZLG的这个占用极少,裁剪点掉不用的功能基本和自己绘制差不多,不建缓冲区的话不行吧,想任意画个点就得读-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改一个字:主菜单…

一个方框框起来后里面的图标做成动态的是不是爽多了?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那些图标怎么弄的啊?

网上找的简单点的图片,ps成单色位图,修葺边缘,然后取模软件取模

网友:
楼主做的还不错   如是白底黑字更好

网友:
楼主给点资料不

网友:
开了缓存,可以把图标选项反白显示,更好看。

网友:
资料都不共享,你这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张图吗?哎,,,,没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绘制倒是可以,不过ZLG的这个占用极少,裁剪点掉不用的功能基本和自己绘制差不多,不建缓冲区的话不 ...

呵呵问题就是我不任意画点和图像叠加,所以不用读^_^

网友:
漂亮.   代码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有移植的,使用很简单,有画各种图形显示图片等等

只需要修改添加几个函数即可,对单色屏比较方便,特别是12864和oled

网友:
做的挺好,zlg gui是不是反显有个参数改下就行
如果经常用不同的屏,统一的gui库还是很有必要的,容易移植,省很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
我自己做GUI,12*12汉字就可以了,可以显示5行

网友:
12864都做得这么细...
一般只用来显示数字...

网友:
12864我还只能显示个文字  数字 啥的

网友B:
俺也来一个....

显示的方法:开一个1KB的数组作为LCD12864的缓存,图形绘制在缓存中进行,计算显示内容已经改变的矩形区域,然后局部填充到屏上,使速度达到最佳。
代码整成通用的,就和平台无关,好移植。
菜单项:每个菜单项都有相同的属性,将这些菜单项链接起来即可。
动态内容:动态内容可能同时包含多个图标、滚动的文字等等,记录某些关键信息,构成队列,适时遍历即可。

多个编辑框、对话框等可能存在遮挡问题,重新绘制刷整屏貌似是比较好的方法,因为12864分辨率小。如果是大分辨率,涉及到剪切域的问题,那么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一点点小思路交流下。

网友:
楼上的人才,你这个比较有吸引力

网友:
51楼的好,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比我好多了。

网友:
都是有耐心的人啊

网友:
牛人,留个脚印,不知道FALSH和RAM占用怎么样

网友F:
做这些玩意,一定要会一门上位机编程语言,写起来才快。不然 下载--烧录看现象--修改--下载.....
更重要的事,要用上位机编一个界面设计的工具。想想你花了几周时间慢慢琢磨出来的画面,用上位机几分钟就搞定了,
这就是工具对效率的提升。

网友:
对于单片机存储区很小的是不是就不管用了?比如51?

网友:
图标还蛮漂亮的嘛

网友:
51楼真是牛人啊

网友:
51楼的连图都给出来了。人才

网友:
楼主,温度是什么器件采集的?

网友:
很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俺也来一个....

显示的方法:开一个1KB的数组作为LCD12864的缓存,图形绘制在缓存中进行,计算显示内容已 ...

口水哗哗的  话说这么好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编写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口水哗哗的  话说这么好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编写的么

嗯,还需要继续完善下

网友:
想法焊好,挺漂亮

网友:
stm32驱动单色屏太浪费了吧,,改驱动TFT才配套啊,,,呵呵 不过51楼哪些确实漂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做这些玩意,一定要会一门上位机编程语言,写起来才快。不然 下载--烧录看现象--修改--下载.....
更重 ...

这个跟上位机编程有什么关系?用上位机编的界面是电脑上的运行的,控制液晶不还是得下载-修改-下载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跟上位机编程有什么关系?用上位机编的界面是电脑上的运行的,控制液晶不还是得下载-修改-下载么? ...

谁教你上位机编的界面只能在电脑上运行?

网友:
现在屏的价格都不贵,换个驱动芯片,做起来要简单的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谁教你上位机编的界面只能在电脑上运行?

上位机一般情况下指的的就是电脑吧,请赐教怎么用上位机编程辅助液晶的GUI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上位机一般情况下指的的就是电脑吧,请赐教怎么用上位机编程辅助液晶的GUI ...

方式有多种。
1: 上位机设计画面,生产字节码。下位机跑一个解析器。
2: 上位机设计画面,生成C文件,下位机编译。
3: 上位机直接编写界面相关代码。编写完毕后移植到下位机。(利用上位机编译调试仿真的优势)

上面三种方案中,1 最好。难度最大,能够实现的人屈指可数。
2 次之,难度偏中,一般人也难以实现。
3 与后两种相比,效率直接低了几个等级,但也好过直接下位机编写。有上位机基础的人,熟悉window GDI程序设计的,可以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方式有多种。
1: 上位机设计画面,生产字节码。下位机跑一个解析器。
2: 上位机设计画面,生成C文件, ...

我擦 听着很诱人啊 高手啥时候来点教程啊 我有点C#的基础 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做的很不错啊,楼主能开源吗

网友(2015-08-01):
啊哈  这个是干嘛的呀

网友:
做的不错哦 上位机软件不错哦 能分享吗

网友:
ZLG_GUI  怎么玩

网友:
51L能否共享一下你的上位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也来一个....

显示的方法:开一个1KB的数组作为LCD12864的缓存,图形绘制在缓存中进行,计算显示内容已 ...

你好,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上位机,谢谢

网友:
不错,单色液晶,赞~

网友:
楼主,请问能否分享一下相关的资料,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做得很好看呀,有时间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Ui的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自己做确实牛!!!

网友:
不错,看起来很nice

网友:
看了51楼的,我的就不发了,简直太丑了

只要是带字库的,做的都不好看,,我觉的做字库那人,是不是审美观有问题,,所有字写满后,挤死了。。难看死了

网友:
不错,类似于之前的寻呼机

网友:
很用心在做

网友:
很漂亮。楼主会开源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图片取模是用什么软件的?自己画的,还是图片取模出来的,还请教

网友:
界面很漂亮的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俺也来一个....

显示的方法:开一个1KB的数组作为LCD12864的缓存,图形绘制在缓存中进行,计算显示内容已 ...

能分享部分算法吗?
12864开1K显存,如何处理内容移动效果?主要想知道跨字节内容如何处理。
比如字节纵向,当前移动内容一部分是上一行字节部分内容,移动时候如何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能分享部分算法吗?
12864开1K显存,如何处理内容移动效果?主要想知道跨字节内容如何处理。
比如字节纵 ...

可以不用真正的移动缓存里面的内容,把屏分成几部分,改变下刷屏顺序即可。  例如整个屏向上滚动1/3的内容,就从缓存1/3的地方开始,从屏的起点填充数据,填充到缓存区结束为止,再把缓存上面1/3的内容衔接到屏的下半部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真正的移动缓存里面的内容,把屏分成几部分,改变下刷屏顺序即可。  例如整个屏向上滚动1/3的内 ...

移动的位置不是字节倍数,一个字节对应8个像素点,而移动的起点是字节的某一位开始。
这种任意位置开始,移动任意像素的算法是怎么做的?

网友:
叹为观止、、、、、、、

网友:
不错,不过楼主主要目的是干什么啊?我看上面还有手机号码,但是同时还有温度...
这个是做什么的?

网友(2017-07-10):
引用 网友B:
俺也来一个....

显示的方法:开一个1KB的数组作为LCD12864的缓存,图形绘制在缓存中进行,计算显示内容已 ...

大神手下我的膝盖~~~~~

网友(2017-08-19):
引用 网友B:
俺也来一个....

显示的方法:开一个1KB的数组作为LCD12864的缓存,图形绘制在缓存中进行,计算显示内容已 ...

厉害了坛友,能否指导一下这个开发流程?是采用GUI库还是图片取模?谢谢

网友:
不错挺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J(2019-05-28):
请问一下  楼主

32单片机和12864硬件是怎么连接的?

需要特殊处理吗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  楼主

32单片机和12864硬件是怎么连接的?

不用啊,就是普通8位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啊,就是普通8位总线

好的

谢谢啦

网友:
51楼的图片取模真不错,想学习一下

网友:
漂亮!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学习资料

网友(2019-08-21):
只想说……楼主做的比我的好看多了……哈哈……

网友:
效果不错,能开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