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模拟IIC读取MPU9250九轴+温度数据

楼主(2015-06-17):
主控是stm32f103c8t6,采用正点原子开发板提供的模拟IIC程序,uart1输出数据,希望能给正在调试mpu9250的同学提供一个参考

void IIC_MPU9250_init(void)
{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PWR_MGMT_1,0x00);                        //唤醒mpu9250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CONFIG,0x06);                            //低通滤波5hz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GYRO_CONFIG,0x18);                        //不自检,2000deg/s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ACCEL_CONFIG,0x00);                        //(0x00 +-2g;)  ( 0x08 +-4g;)  (0x10 +-8g;)  (0x18 +-16g)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INT_PIN_CFG,0x02);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USER_CTRL,0x00);                                //使能I2C

        IIC_Write_OneByte(AK8963_I2C_ADDR,AK8963_CNTL1,0x10);
        delay_ms(50);
        IIC_Write_OneByte(AK8963_I2C_ADDR,AK8963_CNTL1,0x11);                                        //单测量模式,16位精度
}

void GetMPU9250Data(void)
{
        s16 buf[20];
        u8 i;
/*------------------------------------------------------------------------------------------------------------------------------------*/
//读取加速度、陀螺仪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PU9250_I2C_ADDR); //发送地址设备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MPU9250_ACCEL_XOUT_H);  //发送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PU9250_I2C_ADDR+1);//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IIC_Wait_Ack();
        for(i=0;i<14;i++)
        {
                if(i==13)buf[i]=IIC_Read_Byte(0);//读一个字节+不继续再读,发送NACK
                else buf[i]=IIC_Read_Byte(1);        //读一个字节+继续读,发送ACK
        }
        IIC_Stop();

/*-----------------------------------------------------------------------------------------------------------------------------------*/
//读取地磁传感器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K8963_I2C_ADDR);  //发送地址设备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K8963_HXL);   //发送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K8963_I2C_ADDR+1);//发送地址设备+读
        IIC_Wait_Ack();
        for(i=14;i<20;i++)
        {
                if(i==19)buf[i]=IIC_Read_Byte(0);//读一个字节+不继续再读,发送NACK
                else buf[i]=IIC_Read_Byte(1);        //读一个字节+继续读,发送ACK
        }
        IIC_Stop();

        IIC_Write_OneByte(AK8963_I2C_ADDR,AK8963_CNTL1,0x11);//每读一次,ak8963自动进入powerdown模式,这里需要重新设定单测量模式
/*-------------------------------------------------------------------------------------------------------------------------------------*/
//加速度
        mpu9250.acc_x=(buf[0]<<8)+buf[1];
        mpu9250.acc_y=(buf[2]<<8)+buf[3];
        mpu9250.acc_z=(buf[4]<<8)+buf[5];
//温度
        mpu9250.temp =(buf[6]<<8)+buf[7];
//陀螺仪
        mpu9250.gyro_x=(buf[8]<<8)+buf[9];
        mpu9250.gyro_y=(buf[10]<<8)+buf[11];
        mpu9250.gyro_z=(buf[12]<<8)+buf[13];
//地磁
        mpu9250.mag_x=(buf[15]<<8)+buf[14];
        mpu9250.mag_y=(buf[17]<<8)+buf[16];
        mpu9250.mag_z=(buf[19]<<8)+buf[18];
}

网友:
这个很不错的哦。

网友A: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谁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谁有的 ...

这个软件圆点博士,匿名科创都有的。

另外请教怎么校准数据?

网友:
不错,留着以后用。

网友:
楼主,你好,你地磁怎么去零点的?还有读出的地磁原始数据乘以一个系数是取多少?数据手册上说地磁计是16位,测量范围   ±4800uT ,是不是用4800/32767

网友:
地磁出来的原始数据仿真貌似有问题啊?

网友(2015-08-19):
刚看了您模拟IIC读9250的帖子,有个疑问,就是x轴的角速度,怎么那么大,4000多。用你的程序,验证了下,发现静止不动的时候,x轴的角速度都有4000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5-10-30):
很多开源的飞控都是采用硬件IIC操作传感器的

网友:
楼主,我试了一下您写的驱动,读出了正确的设备ID,角速度(跳变大),加速计(跳变大),但磁力计无法读出来,

网友(2016-02-06):
很不错啊,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网友B(2016-03-17):
我的9250里面磁力计的数据特别大,而且还跳的厉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啦?两块板子都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9250里面磁力计的数据特别大,而且还跳的厉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啦?两块板子都一样的 ...

可能是有外部磁场影响,正常16bit模式应该在正负300之间,14bit模式在正负7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有外部磁场影响,正常16bit模式应该在正负300之间,14bit模式在正负70之间。 ...

嗯嗯,谢谢你,我找到问题了,我的地磁数据高低为弄反了

网友B:
现在调试AK8963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不明白:
1、测量模式无论是单次测量还是连续测量,每次采样后都需要重新配置模式,否则数据不会更新,参考手册上不是说只有单次采样才会自动进入powerdown吗?
2、AK8963输出的数据范围X:-11-434;Y:-13-487;Z:-490-43,数据输出的范围偏离好大,这样正常吗?

网友(2016-04-21):
#在这里快速回复#你好,我发现我读出来的值特别大,你的值怎么那么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调试AK8963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不明白:
1、测量模式无论是单次测量还是连续测量,每次采样后都需要重新配 ...

问题1,在连续模式下,每次读完数据必须读一下st2寄存器地址(就是磁的数据地址后面紧跟着的一位),这样9250才会刷新新的数据。不然他会认为你没有读完,就会处于锁定状态。不去更新新的数据,防止你在一个读取期间,读到了2次测量的数据。

网友(2016-08-25):
最近也在搞这个,基本上全部搞定了,角度计算,卡尔曼融合滤波等,还在测试,效果还可以

网友(2016-11-21):
最近也在搞这个,学习下!

网友(2017-09-06):
这资料确实不错,不好意思,时隔两年来挖资源。。

网友(2019-05-16):
谢谢分享,正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