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TM32F4全系列的AD封装库,贡献一下呗

楼主(2015-06-17):
以前的STM32F4不全,没有42x和43x系列的,谁有全系列的,贡献一下呗

网友A:
楼主伸手党,做这个不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伸手党,做这个不难吧?

以前有altium账号,可以下载,没有F42x/43x的
封装而已,伸一下手应该改没啥关系吧

网友(2016-01-28):
#在这里快速回复# 没有 帮顶+

网友(2016-10-17):
我也找, 谁有的共享一下把

网友:
去芯片之家看看 那里专业做芯片封装的

网友(2018-04-26):
altium官网下的。

网友B:
STM官网我记得就有啊!!下载下来稍微转一下就行了

网友C(2018-11-07):
引用 网友B:
STM官网我记得就有啊!!下载下来稍微转一下就行了

你好 我AD14 你的库怎么读取后为空呢? 你用什么版本A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AD14 你的库怎么读取后为空呢? 你用什么版本AD?

不是用AD直接读,需要另外的软件转换一下才行,ultra librarian这个软件转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AD直接读,需要另外的软件转换一下才行,ultra librarian这个软件转一下 ...

转换后AD14可读是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换后AD14可读是么 谢谢

你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