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如何共享文件,试了好久没成功

楼主(2015-06-17):
觉得从win7开始共享设置好麻烦。根据网上的教程折腾了好久,guset账户开了,高级共享设置也设置好了启动共享和关闭密码保护,文件夹权限也全开了。
在局域网里能看到对方共享的文件夹了,但是打开的时候还是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但是对方根本没设置密码。不过共享的打印机和那个默认共享user文件夹倒是能打开,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加入家庭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家庭组呢?

这个没试,设置的网络类型为工作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权限里,加入 everyone 拥有所有权限就行。

下午我看了,共享里默认就是一个everyone,我想共享的是整个F盘,看了一下我自己的电脑,也是默认只有everyone。

奇怪,这理怎么是灰色不能设置

楼主:
突然发现这里还有个安全选项,是不是这里要也要添加everyone才行,明天试一下

网友:
一直用整个分区共享 然后客户机网络映射驱动器    现在3台虚拟机共主机一个分区使用    guest要开 客户机用的账户和主机用的账户设成一样的

网友:
你说的是xp系统吧?

网友C:
win7
共享小工具
用这个秒秒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
共享小工具
用这个秒秒搞定

下来看看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win7共享的文件夹,xp的电脑时不时不能访问,而且也不是所有的xp都不能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
共享小工具
用这个秒秒搞定

谢谢,等下试试看看

网友:
共享文件夹倒是比较可靠。

网友:
有可能是用户组的问题

网友:
设置家庭组

网友D:
我刚试了,可以共享整个盘,都是WIN7系统

网友:
用Everything建立一个http或者ftp服务器,也很方便。

网友:
我一般是是把要共享的电脑设置密码,在共享盘。不设置密码很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试了,可以共享整个盘,都是WIN7系统

如何操作?

网友:
MS的文件共享比ftp或者http的方便好多倍,例如打开对方共享出来的word文档,修改直接保存就行了,不用ftp/http那样下载/修改/保存/上传。

MS的文件共享需要:
1.workstation这个服务要起来,服务器端的server服务也要起来
2.网卡属性了面的MS网络客户端要勾选,服务器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也要勾选。

另外说一下MS网络的用户校验机制
假设客户机A当前用户名字是userA,A机器要访问B服务器的文件,A客户机就用发当前用户userA名字和密码去B服务器,
B服务器收到userA名字和密码后,在它自己机器上查找是否有userA这个用户账号,
1.如果有,并且密码也对,那么A机器等于获得了userA的权限(是userA账户在B机器上定义的权限)
2.如果没有B服务器上没有userA账号 或者 密码不对,此时也有2种情况
   2.a如果B服务器启用了guest用户,那么B用户当作是guest用户,并且具有guest的权限。
   2.b如果没启用guest,那么A机器会被要求重新输入一个在B服务器上的有效帐号和密码。
3.但还有以下3种情况会禁止网络访问:组策略禁止"空白密码"的administrators组成员通过网络访问自己 /停用本地的guest用户/组策略是禁止guest通过网络访问自己的。

当用户密码和账号通过后,此时再校验服务器上共享权限设置,例如是否完全共享 抑或 只读
另外共享文件还受到ntfs权限设置的影响,例如共享文件夹的本地ntfs权限是guest只读,那么你即使设置共享权限是完全控制,对方如果是用guest登录,也没法写该共享目录。

网友:
之前用网线直连2台电脑,一台设置共享,具体记不清楚了,当时折腾了一天,后来发现就是上面各位提到的添加权限的问题,好像一个盘符可以整体共享,对拷速度挺快的,稳定在70M上下。

楼主:
分享成功,在安全选项添加Everyone就可以了,guset用户关闭也可以

网友:
要进组策略里搞搞,win+R  输入 gpedit.msc进策略编辑器, 调的东西太多,差不多忘记了,拒绝从网络访问全删掉

网友:
标记下,共享也折磨了很久

网友:
21楼的locky_z好像是大师。23楼的ylei12应该是正解。
winxp也要在共享旁边的【安全】选项卡里添加everyone权限,才可以共享成功。否则也会提示没有权限

网友:
我一般都是设置个密码
然后 右击 属性 共享 高级共享 共享此文件夹 就行了

网友:
1、用Administrator用户登陆
2、在要共享的电脑上建家庭组
3、其他用户加入该家庭组
4、其他共享设置按网上的教程

网友(2015-07-28):
引用 网友C:
win7
共享小工具
用这个秒秒搞定

mark,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次安装系统时,就将普通用户删除,同时启动Administrator账号,以后就用Administrator账号使用,这样安装很多软件都没有权限问题,共享也很好设置,我在单位管理百台机器,这样设置,基本没有共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