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个控制器同步驱动多个(可选择控制)步进电机的...

楼主(2015-06-17):
使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如a4998,同步驱动多个(如8个,16个)步进电机同步旋转,并且可以使能选择某个或某几个同步旋转,本人没有想出比较好的控制电路,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
初步想到的电路是这样的,但问题还未解决:

左边的控制器输出控制信号,驱动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全部需要控制的电机的都并联接到这是个输出信号上。
当1号电机的使能信号L1_EN为高电平时,选择该电机接受同步控制。
分析线圈A:
当A1输出+,A2输出-时,Q1截止,Q2导通,电流顺时针流过线圈;
当A1输出-,A2输出+时,Q1导通,Q2截止,电流逆时针流过线圈。

当1号电机的使能信号L1_EN为低电平时
分析线圈A:
当A1输出+,A2输出-时,Q1截止,Q2截止;
当A1输出-,A2输出+时,Q1截止,Q2截止。

控制的时序是先选择要驱动的电机,然后再输出控制信号。暂时不考虑逻辑门电路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驱动三极管,电机的功率较小,也不考虑一个驱动芯片是否带得动多个电机的问题。
本人还未试验,所以提出以下问题,请教以下:
1、Q1、Q2能否这样使用?
2、步进电机输出信号若不细分,这样的电路似乎可行,但若要使用细分功能,A1,A2的输出可能还不能是Q导通或截止,该如何解决?
3、因为Q1,Q2的导通或截止需要受到A1,A2控制信号的控制,所以Q1和Q2的导通截止延时于A1和A2的信号输出,是否会影响电机控制?
4、继电器可以双向控制,但成本太高,需要驱动的电机很多;不知能否使用双向可控硅?

网友A:
我建议用一个大攻率的驱动器,然后所有电机并联着,用两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机的两个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用一个大攻率的驱动器,然后所有电机并联着,用两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机的两个绕组。 ...

是的 继电器是比较方便的选择 但需要控制的电机确实很多 大约10k以上 所以不得不考虑成本问题
另外继电器的吸合时间大约需要几十ms
本项目希望每个电机的动作频率在10Hz以上,国外类似项目可以做到30Hz 。这里的动作频率是每次转180°至360°的一个角度,然后停住,每秒转多少次,类似振镜,但精度控制要求不高。

网友A:
一个驱动器控制10K个步进电机,我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驱动器控制10K个步进电机,我醉了

当然不是 会分成模块 然后组装起来
比如一个模块由64个电机 使用8个驱动控制器 分别控制8个电机

这么简单的事情 肯定是有所考虑的

网友B:
完全是异想天开哈哈!步进电机一旦开始控制,其斩波频率至少是20K以上,并且控制过程中无法中断,因为电机一旦运行,里面电流就不可能为零。

不管是用继电器还是其他开关,只要一转换,驱动器马上就测出电流为零,这个时候驱动器会加大电压,当一接到另一台电机上,有很大几率将电机烧毁。

更有异想天开的,将电机并联,电机和驱动器更是死得快。因为驱动器都是电流闭环的,两个电机由于位置,电参数不完全一致,而且两个电机没有相关性,并联只会让驱动器乱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异想天开哈哈!步进电机一旦开始控制,其斩波频率至少是20K以上,并且控制过程中无法中断,因为电机 ...

我以前做贴片机玩,都试过两个电机并联到一起,接一个驱动器,貌似没什么问题,但是没有试过断开某个,工作时是一直连着的。长时间工作也不见电机或者驱动器会坏那样的情况,不过多了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异想天开哈哈!步进电机一旦开始控制,其斩波频率至少是20K以上,并且控制过程中无法中断,因为电机 ...

首先,步进电机的控制频率是可以很低,但不能很高的。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难道就不能是一秒一个脉冲的1Hz,甚至更低吗?相反如果启动频率太高,步进电机却会丢步。
其次,“控制中不能中断” 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刹车,只要步进电机的对应线圈输入恒定的电流,电机就能受到一个制动转矩来刹车,这就是步进电机的保持矩,一个重要参数。为了使电机平稳的加速,也可以逐步降低脉冲频率。
再次,这位大侠提到了反电动势的情况,不过当使能信号切断时,线圈附近已经设置了续流二极管,感应电流不会越过三极管流入到其他电机线圈。
再再次,“驱动器马上就测出电流为零,这个时候驱动器会加大电压”, 驱动器没有检测和反馈功能,只会按既定信号输出电压信号。
最后,“驱动器都是电流闭环的,两个电机由于位置”,驱动器的电流是开环的,没有反馈功能,驱动器的电流也是随负载而定的,多个电机并联,就相当于一个电机的绕组电阻变小了,负载变大了而已。电机的参数即使不一致,只要驱动器的驱动能力包的住全部电机的负荷,每个电机只会独立根据控制信号分别相应动作,不会扰乱其他并联电机。

谢谢你提供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贴片机玩,都试过两个电机并联到一起,接一个驱动器,貌似没什么问题,但是没有试过断开某个,工 ...

看过大侠以前的贴片机帖子,非常牛逼啊。

我又把我的电路图检测了一遍,发现还是有错误,
当使能信号为低时,A1为0,A2为1,Q1还是能导通,还是有电流流过线圈。无法满足控制要求。

大侠还有没有好的意见可以提出呢,欢迎

不然 我就要去搜寻继电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大侠以前的贴片机帖子,非常牛逼啊。

我又把我的电路图检测了一遍,发现还是有错误,

我觉得如果是三极管的话我情愿用MOS

打几个电路测试一下不浪费什么时间的

二极管好像不能那样接

如果电流不大,我建议还是不要并联了,分开用UL2003驱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是三极管的话我情愿用MOS

打几个电路测试一下不浪费什么时间的

支持你乱想, 说不定可以杀出条血路, 你先做个实验用一片驱动IC,  驱动8台步进,  不过烟花了不要怪我, 我很期待结果.

网友:
做步进驱动器看到这个估计要吐血。。。。

网友:
LZ的应用可以用矩阵驱动来实现,如果半步或者1/4步驱动可以满足运动需要,用CPLD+32个半桥可以驱动64个步进电机,每个都是独立控制,同步响应,性能做到30Hz问题不大

A4988做不了这个,除非你使用64个A4988

网友:
算错了,使用16个半桥就够了,再加16个mos管

还是32个半桥最划算,不过全用MOS管做的话64个电机驱动的bom也不到150块钱

网友D:
你是不是想做足球场的广告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想做足球场的广告牌

呵呵 是的 就是类似这个玩意 本来想用电磁驱动的 做了几个实验发现还是步进电机方便些
兄弟有何意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你乱想, 说不定可以杀出条血路, 你先做个实验用一片驱动IC,  驱动8台步进,  不过烟花了不要怪我, 我 ...

一定上视频 秀一秀烟花
现在的微信步进电机真是做的小 直径大概只有3mm 驱动相机镜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是三极管的话我情愿用MOS

打几个电路测试一下不浪费什么时间的

的确 这个思路就像是h桥中又套了一个带使能控制的h桥 确实不为上策 二极管也接错了
我再想想ULN2003的思路

十分感谢

===================
看了一下ULN2003的资料 它的灌电流输出低电平  输出为高阻态,基本没输出电流。 所以它只能驱动五线、六线那种有公共端可以接电源正极步进电机。
我找到的电机是两相四线的 所以只好放弃这个思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 是的 就是类似这个玩意 本来想用电磁驱动的 做了几个实验发现还是步进电机方便些
兄弟有何意见呢? ...

使用3态输出的简单步进电机芯片(如L293),输出做行列驱动,提高驱动电压,用CPLD做脉冲扫描分配,CPLD容量可能不够,需要外加MCU辅助或者换FPGA,实现1/4细分压力不大

总之步进电机就是给绕组加上合适的平均电流,然后转子就转到磁阻最小的位置,可以免费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了,我也不是干这行的,纯粹是等放假等的无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步进电机的控制频率是可以很低,但不能很高的。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难道就不能是一秒一个脉冲的1Hz ...

从你的回答来看,你完全不懂步进电机的控制。话粗理不粗,劝你不要走弯路了。1片ic,控制1个步进电机。一个ic控制多路,甚至用继电器切换最终都会失败。市面上不管是步进IC驱动芯片还是成品驱动器,没有那一款的斩波频率低于20K,注意是斩波频率!即电流环频率。至于你说的1HZ只能是位置环。

最后我再给你说一次,步进电机不是直流电机,只有有刷直流电机才可以电流不闭环,步进电机准确的名称叫做无刷交流同步凸极电机。市面上任何你能买到的驱动器,ic步进驱动器的电流都是闭环的,而且必须是闭环,才能让步进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3态输出的简单步进电机芯片(如L293),输出做行列驱动,提高驱动电压,用CPLD做脉冲扫描分配,CPLD ...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 我准备照着你的这个思路继续 CPLD 和FPGA我还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回答来看,你完全不懂步进电机的控制。话粗理不粗,劝你不要走弯路了。1片ic,控制1个步进电机。一 ...

感谢你的关注

本人确实对步进电机了解不深 只是驱动过电机转过  看了了你的回复,可能在一些基本概念上我们理解的有偏差

我说的步进电机控制频率 就是步进电机线圈电流切换的频率 就是使步进电机转动一个步距角的频率
不知为何你要提出斩波频率 这个概念 有些驱动器要驱动高压侧的开关管 所以有dcdc功能,你说的是不是这个频率?  有些驱动器有斩波恒流功能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频率? 如果是 这些频率一般都不低 15KHz以上吧

本人一直以为开环是和闭环相对的 是控制理论的专业词汇 你说的闭环是指电路是闭合环路? 难道有刷直流电机的电流回路不是闭合的吗?本人表示不理解

我已买了些继电器 稍后我会告诉你试验结果

楼主:
由于需要控制的电机电压较低,只有3~5V A4988的输出电压太高,导致效率很低 所以自己搭建了H桥,用单片机和软件输出控制信号。
思路还是和以前一样,使用的是继电器+H桥,所有电机的输入信号并联在单片机的输出端,试验的时候接的的是8个电机,如果以后并联的更多,会在单片输出端和电机的受控端加驱动放大。
以下是试验的原理图,图中省去了H桥的负载,和续流二极管,电阻值是根据仿真结构试出来的。

请问续流二极管选择何种型号比较合适?
这个驱动方式,大家还有何建议呢?

网友:
我司在开发新产品,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做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网友(2017-02-28):
引用 楼主:
呵呵 是的 就是类似这个玩意 本来想用电磁驱动的 做了几个实验发现还是步进电机方便些
兄弟有何意见呢? ...

可以不用集成驱动,自己用h桥搭,分时复用,当然是可以的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