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思有没有类似M-Bus或消防二总线通讯 的芯片?

楼主(2015-06-17):
如题 ,要做消防的终端产品,二总线查到了M-Bus,TI有一个芯片可以用,但好贵啊,不知道飞思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另问一下,消防的二总线是不是M-Bus啊?

网友A:
可以用NCN5150,价格会好些

网友:
贝岭有同款

网友B:
TI的是TSS721,是MBUS从芯片,有个便宜的FC722也是MBUS从芯片。至于MBUS主机,没有芯片方案!因为功率大!

网友:
抱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NCN5150,价格会好些

去找找看看,感谢

楼主:
能提供下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是TSS721,是MBUS从芯片,有个便宜的FC722也是MBUS从芯片。至于MBUS主机,没有芯片方案!因为功率大! ...

主的话都 是用分立元件么?前辈有没有可参考的电路啊

楼主:
好吧,找找其他厂家了

网友C:
贝岭叫BL15721,你可以从我下面的图片联系代理。

南京优倍有个C-MBUS,这个我没有联系过。
还有洛阳科瑞特科技有限公司的SYE721A,只是网上看到过而已。
ON-semi 也有个 NCN5150,据测试报告说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贝岭叫BL15721,你可以从我下面的图片联系代理。

南京优倍有个C-MBUS,这个我没有联系过。

太感谢 了,去看看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2016-06-22):
引用 网友C:
贝岭叫BL15721,你可以从我下面的图片联系代理。

南京优倍有个C-MBUS,这个我没有联系过。

好资料 感谢大侠

网友:
好多国产的芯片,你也可以拿分离的搭

网友:
正准备用M-BUS,这些推荐的芯片后面看看

网友:
2-wire Communication Flash MCU HT45F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