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J-flash好用的下载程序到STM32的软件?基于SWD

楼主(2015-06-18):
类似串口下载模式下的MCU_ISP那样的第三方程序有吗?

编辑原因:说明用途
量产的时候先SMT,但不想用ISP下载,想用SWD,但不可能每次打开MDK去下载,J-flash太麻烦,有别的软件可以替代能通过SWD直接下载hex吗?

网友A:
你想实现怎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实现怎样的功能?

量产的时候先SMT,但不想用ISP下载,想用SWD,但不可能每次打开MDK去下载,J-flash太麻烦,有别的软件可以替代能通过SWD直接下载hex吗?

网友:
离线下载编程器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有量产模式

网友C:
1.STLINK,官方软件有快捷键,很方便;
2.如果你板子有USB口,且刚好连接了STM32的USB口的话,那就更爽了,不需要用下载器了,直接用USB连接电脑即可,直接使用DFU刷固件,ST官方有配套DFU demo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有量产模式

对的,这个已经用了一年多,目前没发现更好的

网友D:
我们的STM32脱机编程器就是专干这事儿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http://shop103631007.taobao.com/?spm=2013.1.1000126.2.CrKkRq

网友(2015-07-30):
用我的swd脱机下载器,stm32F1xx和stm32f0xx
看我资料

网友(2017-04-17):
引用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有量产模式

这里面选项字节读保护(Target->Option bytes ->Read Out Protection)是不是可以防止读出HEX呢?

网友:
我们量产用的这款脱机下载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不是广告奥,不认识店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STM32脱机编程器就是专干这事儿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http://shop103631007.taobao.com/?spm=2013.1. ...

谢谢,先了解一下。

网友:
挖坟贴啊,看看j-flash lite

网友:
J-flash也不麻烦啊。设置一次,保存工程,下次烧录打开该工程就行了。烧写的时候也只需要按一下F7,就开始烧写了,烧写完了按回车关闭烧写成功消息窗,换下一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1.STLINK,官方软件有快捷键,很方便;
2.如果你板子有USB口,且刚好连接了STM32的USB口的话,那就更爽了, ...

直接用usb可以下?不用配置? 我去试试貌似挺方便的

网友:
用MCUISP软件,加CH340G一键下载,100多K要十几秒钟,楼主觉的什么地方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先了解一下。

不用客气

网友F:
现在ST官方开源串口下载程序的软件;你可以二次开发;达到各种自定义下载需求;甚至可以嵌入到各种自动化设备中

网友G(2017-05-20):
引用 网友F:
现在ST官方开源串口下载程序的软件;你可以二次开发;达到各种自定义下载需求;甚至可以嵌入到各种自动化设 ...

有吗?有链接的话,还得麻烦你转下,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吗?有链接的话,还得麻烦你转下,谢谢你了!

ST官网有下载的。

网友:
STVP,  STM32 ST-LINK Utility 都可以的,都是ST官方的软件,支持SWD下载方式。

网友:
STVP,  STM32 ST-LINK Utility     这两个软件这里可以下载:
http://www.stmcu.org/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在ST官方开源串口下载程序的软件;你可以二次开发;达到各种自定义下载需求;甚至可以嵌入到各种自动化设 ...

没有开源吧 ,只是提供了库接口 支持二次开发

网友D(2017-06-19):
引用 网友H:
没有开源吧 ,只是提供了库接口 支持二次开发

对的,没有开源,不过ST的ISP下载协议是可以得到的。根据协议自己写,也不是太难。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对的,没有开源,不过ST的ISP下载协议是可以得到的。根据协议自己写,也不是太难。 ...

我们就是自己写的

网友:
采用脱机烧写器呀

网友:
用J-LINK也不用每次打开IAR或MDK的,直接打开JLINK下载,
串口也可以,此外还有ST-LINLK,,,
此外,读保护可以在代码里面写的。

网友:
如果是ST的芯片用ST-LINK Utility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就是自己写的

提供了接口库,实际上就可以不用自己写了。直接调用多好的。只管读写数据,而不用管底层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