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结构体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5-06-18):
typedef struct
{
  union {
  __I  uint8_t  RBR;
  __O  uint8_t  THR;
  __IO uint8_t  DLL;
       uint32_t RESERVED0;
  };
  union {
  __IO uint8_t  DLM;
  __IO uint32_t IER;
  };
  union {
  __I  uint32_t IIR;
  __O  uint8_t  FCR;
  };
  __IO uint8_t  LCR;
       uint8_t  RESERVED1[7];
  __I  uint8_t  LSR;
       uint8_t  RESERVED2[7];
  __IO uint8_t  SCR;
       uint8_t  RESERVED3[3];
  __IO uint32_t ACR;
  __IO uint8_t  ICR;
       uint8_t  RESERVED4[3];
  __IO uint8_t  FDR;
       uint8_t  RESERVED5[7];
  __IO uint8_t  TER;
} LPC_UART_TypeDef;

上述代码是在LPC17XX头文件中复制的,其中结构体 中的 联合体定义时缺少联合体名称,为什么编译时就能通过呢,
而我自己在其他头文件中采用上述规则相同的定义方法编译时就会报错。

坐等各路神仙。

网友:
定义结构体、联合体、共用体的时候直接定义对应的变量,可以不用添加对应的结构体、联合体、共用体名称。

网友:
搜索  匿名联合体,可能默认不支持,要打开,或使用  #program
如MDK就是
#pragma anon_unions

网友:
请列出你的定义,并给出错误信息,让大家帮你分析下。

楼主: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