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30dBm(1W)的射频功放芯片,频率433MHz

楼主(2015-06-18):
参数需求:
1、频段433MHz
2、输出功率:30dBm(P1dB),33dBm也可以
3、增益不大于25dB
4、供电:3-5V
5、带关断控制

网友A:
不大于是什么意思?
433M功放这种一般都是晶体管推动后级晶体管或者场管的形式,少有集成电路,我只听过三菱有类似模块但价格你受不了。
你拆个50块的MOTO对讲机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于是什么意思?
433M功放这种一般都是晶体管推动后级晶体管或者场管的形式,少有集成电路,我只听过三 ...

1、不大于26dB的增益目的是为了功率控制简单。我想要16dBm的输出功率,我只需要控制我的芯片输出功率为-10dBm,而功放固定增益。客户提出需求,功率在16~30dBm之间可控。

2、之前的设计中也使用的功率晶体管,它的各项参数能满足我的需求。也是大意,该芯片内置了偏置电路,RF_IN的偏置不可控(偏置到GND,控制静态功耗),静态功耗太大了。

3、麻烦推荐几款芯片,不一定满足上面所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不大于26dB的增益目的是为了功率控制简单。我想要16dBm的输出功率,我只需要控制我的芯片输出功率为-1 ...

如果你射频熟悉,1W不过是两个晶体管几个电阻电容,几个电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射频熟悉,1W不过是两个晶体管几个电阻电容,几个电感的事。

还真不熟悉,项目由我负责,射频部分由射频工程师来实现。射频工程师之前是做2.4G或更高频段的,没做过Sub-1G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射频熟悉,1W不过是两个晶体管几个电阻电容,几个电感的事。

能推荐几款晶体管吗??   谢了!!

网友B:
偏置不可控的芯片不常见啊。最简单的弄个开关控制偏置也行啊。
RFMD的RF5110试试看,基本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置不可控的芯片不常见啊。最简单的弄个开关控制偏置也行啊。
RFMD的RF5110试试看,基本满足要求。 ...

谢谢你!!这个了解一下,功率、电压、频率都挺好的,这个是内置2级放大,增益太大了。

楼主:
我的芯片功率输出范围-10dBm到20dBm。要满足16dBm到30dBm的输出,那功放的增益就不能大于26dB。

网友:
你可以在偏置电压上做文章啊

楼主:
理解你的意思,控制APC引脚的电压值,控制输出功率。有点我还是想问问,APC控制的是增益呢?还是最终的输出功率? 因为我担心大功率输出时(30dBm),我的芯片输出-2dBm,芯片增益32dB;当我需要输出16dBm时,它的增益是32dBm,而此时我的芯片输出还是-2dBm,那芯片是否长期处于饱和状态,这样好吗?     当然,如果该引脚是控制的功放的增益的话,就没有此担心,也不知道我的担心是不是多余。

网友:
外加PA 不可能有单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解你的意思,控制APC引脚的电压值,控制输出功率。有点我还是想问问,APC控制的是增益呢?还是最终的输出 ...

RF5110工作在开关模式,不是线性功放,所以不能按照线性的思路来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F5110工作在开关模式,不是线性功放,所以不能按照线性的思路来做。

你好!看了手册RF5110不是工作在800-960M吗,433M能用吗?

网友:
sub 1G都可以用,没说非得800-900

网友:
RF5110用在UHF R2000上比较多,我记得也是只能800-950M带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看了手册RF5110不是工作在800-960M吗,433M能用吗?

刚查看了RF5110的资料,RF5110和RF5110G有点区别,RF5110G是可以用在433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5110工作在开关模式,不是线性功放,所以不能按照线性的思路来做。

没找到资料说是开关模式还是线性模式??

网友B:
GaAs材料的管子,都是开关模式,或者叫压缩模式,早已不是线性模式了。你可以看看它的效率,远高于线性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As材料的管子,都是开关模式,或者叫压缩模式,早已不是线性模式了。你可以看看它的效率,远高于线性放大 ...

用BLT53A 吧 不需要什么匹配,论坛里有人提过,搜一下就好

网友:
要关断 用一个MOS管如SI2302将基极拉到地就应该可以

网友:
现在433的东东,工作在C类都不行了吗,看来我真的是和时代脱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As材料的管子,都是开关模式,或者叫压缩模式,早已不是线性模式了。你可以看看它的效率,远高于线性放大 ...

只是C类而已,不能算开关模式,E/F类才是开关模式。

网友:
这类芯片多得很,可以搜我的贴子。别听什么瞎xx......

网友:
此贴引各路大神回复,

网友D:
LZ,用的是哪家的芯片,自带P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的是哪家的芯片,自带PA吗?

我们公司自己的无线芯片

网友:
asic啊?高大上!

网友:
这个功放很不错

网友(2015-08-20):
大神,你发的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正好我也需要

网友:
唉,发现在自己好笨,上面都有写,呵呵

网友E:
这颗是LNA呀,不是PA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颗是LNA呀,不是PA

The TriQuint TQP3M9009 is a cascadable, high linearity gain block amplifier in a low-cost surface mount package. At 1.9GHz, the amplifier is targeted to provide 21.8dB gain, +39.5 dBm OIP3 and 1.3 dB Noise Figure while only drawing 125 mA current. The device is housed in a lead-free / green / RoHS compliant industry-standard SOT-89 package using a NiPdAu plating to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 of tin whiskering.

Low-noise amplifier (LNA) is an electronic amplifier used to amplify very weak signals (for example, captured by an anten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