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发个自己做的3D PCB库(附效果图)

楼主(2015-06-18):
我发的是一个PCB文件,图片上的所有元件的3D都在这个PCB里面,大家可以自己从里面提取出来,欢迎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网友:
如何用呢?

楼主:
设置外壳的时候很有用,都是1比1的比例,和真东西的尺寸是一样的

楼主:
可以打开这个PCB然后生成PCB库即可

网友A:
真漂亮,喜欢,你那反显的字符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漂亮得一B啊  没话说   不知能否出点教程呢   需要的时候  可以自建一个库玩玩

网友C:
很真实, 试用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下载下来欣赏一下

网友:
真漂亮,能看出楼主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D:
楼主搞LED控制卡的吗?文字水平移动时有拖影,就是字体会变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E:
这是做WiFi 功能的led屏?

网友:
我了个擦擦  好漂亮。  果断下载了。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得一B啊  没话说   不知能否出点教程呢   需要的时候  可以自建一个库玩玩              ...

琐事太多了,要不就做个教程给大家分享下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做WiFi 功能的led屏?

是的,想研究一下就设计了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LED控制卡的吗?文字水平移动时有拖影,就是字体会变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

没遇到过那样的情况,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真实, 试用一下看看效果~

要用Solidwords渲染才有这样的效果,用AD效果一般

网友:
Allgro  SPB也能用就好了。。。。

网友:
有多余的板子出吗?

网友:
谢谢分享,效果真的很赞。

网友:
顶一下楼主,等楼主出3D的教程,哈哈。

网友F: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咋做的,说下吧

网友G:
只使用AD软件可不可以画出好看的3D图呢?

网友H:
为啥 MCU一定要 斜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使用AD软件可不可以画出好看的3D图呢?

也可以,不过不能打上字,没有SOLIDWORKS的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啥 MCU一定要 斜着放???

我是为了方便布线才45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咋做的,说下吧

就拿上面的STM32F105来说吧,首先找到STM32F105的DATASHEET,打开SOLIDWORKS画一个正方形拉伸,尺寸根据DATASHEET的尺寸,然后用倒角把芯片的边做斜,再在芯片的正面打上字,之后根据尺寸在芯片的边上草绘长方形,用线性阵列出16个,然后用这个草图切除1mm,这时这个芯片的主体就画完了,新建一个装配体,添加这个芯片的主体,再新建一个零件在芯片别上的长方形孔的侧面,草绘出引脚,拉伸后布满整个长方形孔,然后线性阵列16个,之后选中整个阵列后圆周阵列4个,这个芯片就成型了,另存成step 214. 打开Altium Designer 做好封装,按P  B键纺放置3D体,在窗口中点step模型,点插入step模型,指定到之前做好的STEP文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好间距和高度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不过不能打上字,没有SOLIDWORKS的真实

恩,我看到你的那个了,感觉和实际的差不多,好震撼的感觉。

网友:
猛地一看还以为是实物呢

网友:
手机上看还以为是实物啊!

网友I:
确实挺漂亮的,渲染是在solidworks里面渲染的吗?altium怎么导出包含线路、丝印的文件至solidwork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挺漂亮的,渲染是在solidworks里面渲染的吗?altium怎么导出包含线路、丝印的文件至solidworks呢? ...

那两个要用贴图的

网友:
真漂亮啊,赞一个。

网友:
画的的确不错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
赞,比我做的真实,谢谢分享

网友:
希望能讲下渲染的过程

网友:
确实漂亮  ad直接出来的图漂亮

网友:
这效果  看来我的SW还没入门  得研究研究渲染了

网友:
确实很好,赞

网友J:
楼主  怎么把 PCB导到SW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怎么把 PCB导到SW里面去?

另存PCB为STEP文件,再在SW里面打开STEP后保存一下

网友:
确实很好,赞.看来我的SW还没入门. 得研究研究渲染了

网友:
solidworks做渲染,太专业了,板子很漂亮。

网友(2015-08-31):
漂亮。有空试试。。。

网友:
漂亮,楼主不要说没时间啊,抽空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做的?感激不尽啊~

网友:
挺好的,做机械一体化的产品,电路板的3D图形,确实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这,这做的太逼真了,和真的一样!

网友:
跟真的一样。

网友:
这个真心做的漂亮收一个,谢谢了

网友K:
楼主是花了大工夫的。
有元器件标识符,有丝印字符,还有隐约可见的铜箔线条,真实性更进一步了。
赞一个!

在AD环境下,若能更方便地做到如下这样,就更好了。期待。

网友:
楼主是在太伟大了

网友(2015-10-04):
必须赞一个

网友L(2016-07-15):
楼主帅气,再赞一个!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花了大工夫的。
有元器件标识符,有丝印字符,还有隐约可见的铜箔线条,真实性更进一步了。
赞一个! ...

这个图是什么软件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图是什么软件出的啊?

EAGLE 3D

网友:
多谢大侠,学习了!

网友M:
好逼真啊,我也下载来看看效果,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N:
这个3D库画的太逼真啦,好厉害

网友O:
谷歌浏览器提示不要下载

网友:
6666还有丝印

网友:
挺酷炫的到是

楼主:
下面的链接是更多3D封装的案例,欢迎下载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2#pid9081286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逼真啊,我也下载来看看效果,感谢楼主分享

可以到下面的链接下载我之前开源的F4  3D开发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2#pid9081286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谷歌浏览器提示不要下载

可以到下面的链接下载我之前开源的F4  3D开发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2#pid9081286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3D库画的太逼真啦,好厉害

可以到下面的链接下载我之前开源的F4  3D开发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2#pid9081286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帅气,再赞一个!

可以到下面的链接下载我之前开源的F4  3D开发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2#pid9081286

网友(2016-08-15):
确实很叼啊!!!我也要用PADS搞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喜欢,你那反显的字符是怎么设置的?

AD软件自带功能;勾选True Type;选择反向

网友:
欣赏一下 不错

网友:
效果不错,好想学学

网友:
牛,不过实用性好像不大

网友(2018-04-30):
比较少用3D效果

网友:
漂亮,抽空研究一下

网友(2018-12-20):
楼主是花了大工夫的。
漂亮,抽空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