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义隆的em78p153 可用哪一种51代替

楼主(2015-06-18):
义隆的单片机没有编程器,也没用开发程序,个人实验困难,可以用51代替就方便了。

网友:
我当年是用STC跑,然后再移植到义隆单片机上的

网友:
把程序的运行流程,控制逻辑搞清楚,用什么单片机都一样的,就是不同的单片机上手的话要看资料。

网友:
松翰,佑华微,十速等台系的53系列都可替代,但是程序要重写,各家指令不同

网友:
我手上倒是有全套开发工具。如果附近倒是可以借给你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