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中TCP头结构struct tcphdr 大小端问题。

楼主(2015-06-18):
  最近研究linux网络编程时,看到linux源码中对TCP首部的结构定义如struct tcphdr,我们都知道,网络字节序为大端模式,对于端口号和发送字节序、确认字节序等整数字节的大小端我没有任何疑问。当涉及到位域时,按照我的理解和实验,
  同一个字节内的bit是不存在大小端的问题的,也就是假设有下面的结构体s1,无论是在大端还是小段,b1永远都是放在低地址,b8永远都是放在高地址。但是按照struct tcphdr的定义,大端时,TCP首部中的标志字段(按位域存储)是不同的(顺序相反),
  而res1:4和doff:4组成的一个字节和fin:1,syn:1,rst:1,psh:1,ack:1,urg:1,ece:1,cwr:1;组成的一个字节之间顺序却不变。我在x86 linux下(小端)和stm8(IAR编译环境)下测试,验证我的理解是对的,所以无法理解linux下的这种写法,希望高人可以指点一下。

struct s1{
  unsigned char b1:1;
  unsigned char b2:1;
  unsigned char b3:1;
  unsigned char b4:1;
  unsigned char b5:1;
  unsigned char b6:1;
  unsigned char b7:1;
  unsigned char b8:1;
}
struct tcphdr {
        __be16        source;
        __be16        dest;
        __be32        seq;
        __be32        ack_seq;
#if defined(__LITTLE_ENDIAN_BITFIELD)
        __u16        res1:4,
                doff:4,
                fin:1,
                syn:1,
                rst:1,
                psh:1,
                ack:1,
                urg:1,
                ece:1,
                cwr:1;
#elif defined(__BIG_ENDIAN_BITFIELD)
        __u16        doff:4,
                res1:4,
                cwr:1,
                ece:1,
                urg:1,
                ack:1,
                psh:1,
                rst:1,
                syn:1,
                fin:1;
#else
#error        "Adjust your <asm/byteorder.h> defines"
#endif
        __be16        window;
        __sum16        check;
        __be16        urg_ptr;
};

网友:
参考:http://www.cnblogs.com/chencheng/archive/2012/06/19/2554081.html

1)低字节都存放在低地址

    2)大端模式首先为字段的高bit位分配空间,小端模式首先为字段的低bit位分配空间

    3)大端模式首先存放在地址的高bit位,小端模式首先存放在地址的低bit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