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得随机数呢

楼主(2015-06-18):
最近在单片机上做随机数,用随机数作为种子,再去获取随机数,不知这样可行吗?
while(1)
{
        sran(ran());
        printf("%d\n",ran());

}

网友A:
用单片机一个AD口采浮空电压,然后当成随机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一个AD口采浮空电压,然后当成随机数

AD脚刚好被用完了,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B:
用上了也可以啊,只要有AD,采一批数,取最低位不就出来了。

网友:
随机性比楼上更进一步:AD口采样噪声,进行多次采样末位组合,例如:8位AD,采样4次,取末2位,组合成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了也可以啊,只要有AD,采一批数,取最低位不就出来了。

我要产生3个unsigned char 数,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产生3个unsigned char 数,那怎么办?

采样24次,每次取最低bit,这样一共24bit,组成3个8位unsigned char。

网友:
这个赞一个 +1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C:
1.我也是跟我们经理学的
2.随机数唯一就好
3.u32位的应该挺大了

网友D:
KEIL库函数有产生随机数的函数的

网友:
据说库函数产生的是伪随机数

网友:
不行,每次出来的初始数据是一样的。如果是MCS51的话,在startup.asm里面写一个代码,复位后,把128个RAM的数据求和,取8位数据作为种子。MCS51复位后RAM区的数据是随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我也是跟我们经理学的
2.随机数唯一就好
3.u32位的应该挺大了

确实如此,谢谢分享

网友:
有专用芯片,北京一家公司的

网友:
不说什么单片机就是耍流氓,stm32f4还内置随机数发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也是跟我们经理学的
2.随机数唯一就好
3.u32位的应该挺大了

是不是通过按键取计数寄存器值?

网友:
楼主是要写dali协议?

网友E:
c语言库里有一个专门的随机数函数,我用过还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语言库里有一个专门的随机数函数,我用过还行啊。

前面已经说过  那个并不是真正的随机的

网友:
stm32 内部有rng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6%9C%BA%E6%95%B0

网友:
存到ROM里面,如果ROM足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我也是跟我们经理学的
2.随机数唯一就好
3.u32位的应该挺大了

使用RTC时间对于一个具体的设备来说,确实能看做随机。

如果我需要的随机数是在某个相同天数(如每月25号)的某个具体时间点(如0:0:0)时产生的,那么所有的设备的随机数种子不都相同了吗?

网友:
ADC口接一个5%精度的电阻,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IL库函数有产生随机数的函数的

那个在编译生成时候就是一个随机的固定值,不是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面已经说过  那个并不是真正的随机的

随机数的生成方法有很多种,什么叫"真正的随机数"?,难道用10个色子来仍才算?

网友G:
一个变量在主程序里一直加1,需要随机数时读取这个变量,这样产生的数是不是随机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变量在主程序里一直加1,需要随机数时读取这个变量,这样产生的数是不是随机数? ...

不是吧,这样太有规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样太有规律了

systick读取两次24+24位混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样太有规律了

一个32位的无符号变量有4294967296种状态,想凑一次对,不容易吧

网友:
如果芯片有唯一ID和32位定时器,从上电后定时器就开始和主频同步计数,溢出后舍掉高位,那么以这个计数值加上唯一ID做种子,基本可得出完全的随机数了

网友(2015-08-28):
一直加1有什么不好,

网友:
利用蒙特卡罗算法可以生成伪随机数,伪随机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真随机数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