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雕刻机

楼主(2015-06-18):
阿莫和各位兄弟,我有一个亲戚是做厨柜生意的,经常需要定制玻璃的尺寸,每个家庭的尺寸都不一样。比如一个项目需要90块玻璃,但是每个尺寸都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需要完美安装),每次雕刻都需要在电脑上面输入一次尺寸。现在问题是有没有可以一次性输入30条数据(玻璃尺寸)进入软件 ,然后可以选择一次性批作业或者选择需要打印的作业?

网友: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是要雕刻玻璃还是雕刻玻璃的框架?
玻璃的尺寸是怎么确定的? 玻璃是不是都是方形的?

网友A:
在一大块玻璃上工作?那需要很大的工作面积
如果是每次都要换玻璃,那就换好玻璃执行下一次动作就好了啊~

楼主:
我只知道玻璃尺寸是客户给的。

网友:
橱柜门啊钢化前,这个你写一个软件不就完了转g代码,橱柜门都是矩形,软件很好写的

网友:
我想问下雕刻机可以打磨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一大块玻璃上工作?那需要很大的工作面积
如果是每次都要换玻璃,那就换好玻璃执行下一次动作就好了啊~ ...

厨柜上面的玻璃小不了吧,这是个问题呢!!

网友B:
估计lz是想要个脱机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lz是想要个脱机控制器

有见解?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涉及到优化算法,具体的实施是另外的事情了。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OHoKkLvs5qWw7S-h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