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轴设想

楼主(2015-06-19):
一直设想载人四轴能否实现,要想获得大升力肯定要增大浆叶的尺寸和转速。但传统的改变浆叶的速度来调节四轴姿态的方式并不适合大四轴(由于转动惯量很难做到实时调节浆叶速度),变距浆叶又太复杂。所以得另辟蹊径,从空气动力学角度改变浆叶转速最终改变的是浆叶的排风量,那我保持浆叶转速不变,直接改变出风量同样可以改变四轴的姿态,改变四轴的出风量可以在浆叶下面遮挡一个挡风板,挡风板由电机驱动,我只要改变挡风板的面积就可以改变浆叶的出风量。这样四个浆叶的速度可以保持相同,在上升或下降的时候改变四个浆叶的速度,改变挡风板面积来调整四轴姿态。这样就可以做成油动四轴,个人愚见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阿凡达里的算不算是您设想的这种!

网友:
大四轴响应不够的话可以用多个小浆代替,续航问题也是制约发展的主要问题。

网友:
多余的风量怎么办呢?减小出风口最直接导致的是出风速度的增加

网友:
改变挡风板面积来调整四轴姿态

网友:
直接变桨距就可以了,挡风板不是浪费能量吗

网友:
直升机的变桨距就很好用,你说的肯定不可行

网友:
风力发电机和直升机都有应用变速变距浆

网友:
参见航模吧 有成功的

网友:
我司在开发新产品,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网友:
LS的为毛是9轴呢,人家都是轴对称的,你来个不轴对称的

网友:
他说的是传感器,你说的是多轴的机械结构……楼主这个设想基本没有可行性,效率低是一个问题,关键你把出风口封住了或部分封住,会不会导致桨叶失速很难说

网友:
桨叶可以旋转最好了!

网友:
做梦吧,那些做直升机的都傻啊

网友:
伟大工程巡礼中有一集是讲阿帕奇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借用宝地来发一下消息了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