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显示模糊的原因之一

楼主(2015-06-19):
笔记本外接的显示器,分辨率之类的都是对的,但看上去就是有点模糊, 显示器接台式机就很清晰,一直怀疑笔记本的VGA信号不太好,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情况的。
今天又要用到外接显示器,看着有点模糊的屏幕,感觉很不好,于是按了一下显示器的auto自动调整按钮,哗地一下,整个世界清晰了。

献给跟我一样问题的网友!!

网友:
第1 ,看分辨率对不,第2,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楼主火星来的吧

网友A:
哎,我能说,这个是常识么?

网友:
楼主一句话点醒了困扰我几个世纪的问题

网友:
VGA接口的模拟显示器,显示歪了或模糊都是需要按那个auto的……
还是换DVI和HDMI吧,VGA分辨率低效果又差,着实不咋样

网友:
哈哈 一直也是这个问题困扰 下次试试

网友:
主要是RGB模拟信号的幅值不达标,auto之后显示器自动调整gain了。

网友:
主要是调整采样相位,使接收端采样点正好对准发送端像素点位置。

网友:
火星人,你设置vga的输出分辨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我能说,这个是常识么?

这个真不知道啊,有10年没去按过显示器的按钮了,一般都是自动的,不需要进行特殊设置

网友:
可怜的VGA……
笔记本和台式机都用DP接口了,
HDMI也懒得用了,

网友:
分辨率多少,回去试试1080P的,我的接1080P模糊

网友:
狂汗 无语中

网友:
6楼正解,自己也是这样搞得

网友:
o,没看到分辨率设置好了。显示器重置是个比较好的方法,具体还是看显示器说明书。我的电视机HDMI连主机时电视机也需要设置下,反而是vga比较清楚,不用设置

网友(2015-08-26):
DP 接口,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一个问题,显示器接主板,开始亮,后面不亮。感觉是刷新率不对头,就按了下AUTO,就出字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去按了,按了就解决了。好多年没搞过了。
大家不要随便说什么常识或简单之类,不知道很正常。我们来论坛,就是互相学习的。有些简单的东西不知道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