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如何与外部ADC之间进行连接?

楼主(2015-06-19):
i.MX6如何与外部ADC之间进行连接? ADC为高速ADC 采样率10-20M 接口为LVDS或者并行

网友:
才20M,并行,中断,DMA就可以满足了吧

网友:
并行,挂总线上

网友:
达到20M的速度,其实要求已经不低了。建议使用PCI-E接口,然后使用FPGA做缓冲,这样是比较保险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