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G128移植ucos后无故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5-06-19):
在dg128上移植了ucos,主要做CAN数据接收以及转发,但是总是会无故死机,在CAN中断里也加了OSIntEnter()和OSIntExit()。
主要现象是,在接收跟转发时,突然IO口置0(外接了几个继电器所以能看出来),CAN也关闭了,但重新下电上电后,系统还能重新运行,只是还是会出现死机情况。
死机出现的情况是随机的(因为死机时间不定,且CAN每500ms发送25帧,每次死机前发出的最后一帧不同)。
请教诸位在用ucos或dg128时是否遇到类似情况?是如何处理的?万分感谢!

网友A:
ucos的内在设置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的内在设置是不是太小了

应该不是,我前些天把别的任务都注释掉了,只留主任务,依然复位。
现在怀疑是不是中断冲突。

网友:
给ucos技术支持发邮件问问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谢谢。

楼主(2015-11-10):
已解决,操作系统移植问题,而且CAN驱动有一个地方用了while,估计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