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自动下载器

楼主(2015-06-19):
因为编程技术太差,每次编程时要不断停电上电下载调试,手指头按的忒疼。所以前些天仿照  “STC51-STM32技术交流群群主 无量寿经”的下载器做了一个自动下载器,技术不好做的不太好看,不过心里还是有一些些欣喜,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献丑:

网友:
好像记得 STC有个 软启动

网友:
STC-ISP不是可以自定义下载命令
串口多加几句程序就可以了,没必要搞这个

网友:
都10几年了,,,stc 不断电 软启动 isp方式,一直可以用阿。。。

网友:
搞这个,还不如在RST那里加一个复位按钮

网友:
哈哈,这个可以练习动手能力。当然用ISP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的板子做的挺有个性的

楼主:
大家见笑了,其实在我做这个之前也知道有个加几行代码就能软启动的方式。我是自学的单片机没有多少专业知识,就凭着一腔的热血自己一个人钻研至今。我觉得自己有些笨,对知识的掌握不是很系统和专业,在编写程序方面,有时一个程序调来调去自己都糊涂了,我想如果再加上几行启动代码,有时再弄乱对我来说实在是雪上加霜。另外动手能力也不咋地,还觉得自己年纪越大越笨,所以要强迫自己的手和脑不要停下来,就做了这个不伦不类的东东。不过每做出一件东西来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点点的欣慰,所以愿意在此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小成果,虽然确实不太咋地。

网友A:
有意思啊,自己方便就好!

网友B:
做的不错,还隔离了。远离是什么了。会不会出现下载代码时由于有7f误动作

网友C:
电源串一个常闭的轻触开关不就好了。

网友:
串口指令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还隔离了。远离是什么了。会不会出现下载代码时由于有7f误动作 ...

谢谢夸奖,下载器原理是参考“STC-STM32技术群”群主的资料,本意是电源全部来自计算机的USB口,用DC/DC(我担心USB负荷太重没有装,单加了一个外接电源插头)把USB电源和下一级电源隔离,用光耦把计算机和下载器及目标板隔离。

下载代码时由于有7f误动作的几率应该非常的小,我应该是连续收到80个0X7F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串一个常闭的轻触开关不就好了。

因为编程技术太差,每次编程时要不断停电上电下载调试,手指头按的忒疼。

楼主:
谢谢,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啊,自己方便就好!

谢谢,其实就是图个方便。

楼主:
和12楼说的差不多,是不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夸奖,下载器原理是参考“STC-STM32技术群”群主的资料,本意是电源全部来自计算机的USB口,用DC/DC ...

我做了一个是5秒内20个7f,条件成立就下载反之超时就清零。依然会遇到代码中包含7F造成下载过程中断失败。但只要保证源代码中不大于20个或者5秒内不会出现多次包含有的源代码重复下载就没问题。依然不完美。

网友:
好用就行,方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是5秒内20个7f,条件成立就下载反之超时就清零。依然会遇到代码中包含7F造成下载过程中断失败 ...

我应该是连续收到80个0X7F才动作,把0X7F调多点试试。

网友:
用自定义识别估计是最可靠的,就是多一个设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