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比特测控的最新i.mx6工控模块进展,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5-06-19):
CPU: i.mx6 solox
RAM:512M DDR3
Memory: 128MB QSPI FLASH + 4GB INAND FLASH
NET: 2* 1000M GBE or 2*1000 FX
DISPLAY: LVDS + RGB

亮点:支持双千兆以太网 ,支持2个光口
其他通讯接口:6路串口 2路CAN GEN2 PCI-E

网友:
看标题,吓死我,欧比特就在我隔壁

网友:
早些天看到了,参考一下吧~~
http://www.roj.com/prodotti/embedded-systems/system-on-module/

网友A:
增加一个sata接口呗,另外接插件是不会换成插针比较好呀,客户成本也低。主要是系统,双系统是否已经移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sata接口呗,另外接插件是不会换成插针比较好呀,客户成本也低。主要是系统,双系统是否已经移植好 ...

MX6 SOLOX SOC本身不带SATA接口,但带一个PCI-E 2.0接口,我们已经找芯片,可以做一个转接卡。
另外,关于插针,那种稳定性不好,我们早期在工业上也用,结果一些高端的客户不满意。所以
现在我们高端的板卡基本上全用进口的连接器,低端的是普通的插针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