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来告诉你如何解决SSD1963屏,移植emWim时出现的鼠标拖影

楼主(2015-06-19):
红牛板已经好几年了,很少玩,最近看到emWin比较火,于是也尝试一下,结果很失望,功力不够!
就一个鼠标拖尾问题搞了将近1个星期,也硬着头皮去啃了N遍英文版本的emWin.PDF及ssd1963.PDF文件,当然也少不了坛里高手的杰作,但问题依旧.
问度娘也没有了办法,关键最烦的还是要忍受无数次的MDK罢工.
但我移植其它液晶驱动没有这个现象.
问坛里也没几个理哟,这是之前我发的求助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5212&pid=8633423&page=1&extra=#pid8633423
功夫不负有心人,昨晚终于搞定了.
本来想搞搞气氛犒劳一下自己,顶到100楼才公布答案的,也不知道坛友是否支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2NTg0NjQwMA==.html

以下是方法:
用的模板是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c

下面是代码,在关键部分都作了说明:

/********************************************************************
*
*       LcdWriteData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ites a value to a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WriteData(U16 Data) {
  // ... TBD by user
        LCD_RAM        = Data;
}

/********************************************************************
*
*       LcdWriteDataMultipl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ites multiple values to a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WriteDataMultiple(U16 * pData, int NumItems) {
  while (NumItems--) {
    // ... TBD by user
                LCD_RAM        = * pData++;
  }
}

/********************************************************************
*
*       LcdReadDataMultipl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Reads multiple values from a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ReadDataMultiple(U16 * pData, int NumItems) {
                while (NumItems--) {
                                LcdWriteReg(CMD_RD_MEMSTART);//--每次都需要发送读取命令(0x2E),这里会影响读取速度,但目前只有这样了
                        * pData++ = LCD_RAM;
                }
}

/*********************************************************************
*
*       Public functions
*
**********************************************************************
*/
/*********************************************************************
*
*       LCD_X_Config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
void LCD_X_Config(void) {
  GUI_DEVICE * pDevice;
  CONFIG_FLEXCOLOR Config = {0};
  GUI_PORT_API PortAPI = {0};
        unsigned TouchOrientation;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
  pDevice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FLEXCOLOR, GUICC_M565, 0, 0);
        GUIDRV_FlexColor_SetReadFunc66720_B16(pDevice, GUIDRV_FLEXCOLOR_READ_FUNC_II);//--这个很重要,空读1次,第2次接收GUICC_M565数据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required for Lin-driver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VXSIZE_PHYS, VYSIZE_PHYS);
        //
        // Set orientation of touch screen (only required when using
        //
        TouchOrientation = GUI_SWAP_XY ;

        GUI_TOUCH_SetOrientation(TouchOrientation);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 0, 239, GUI_TOUCH_AD_TOP, GUI_TOUCH_AD_BOTTOM);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 0, 319, GUI_TOUCH_AD_LEFT,GUI_TOUCH_AD_RIGHT);
  //
  // Orientation
  //
  Config.Orientation = 0;//GUI_SWAP_XY | GUI_MIRROR_Y
        //Config.NumDummyReads = 0;         //--读第2次才开始数据的读取,这里起不到作用注释掉,改用上面来设置
  GUIDRV_FlexColor_Config(pDevice, &Config);
  //
  // Set controller and operation mode
  //
  PortAPI.pfWrite16_A0  = LcdWriteReg;
  PortAPI.pfWrite16_A1  = LcdWriteData;
  PortAPI.pfWriteM16_A1 = LcdWriteDataMultiple;
  PortAPI.pfReadM16_A1  = LcdReadDataMultiple;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20,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
}

/*********************************************************************
*
*       LCD_X_DisplayDriver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the display driver for several purposes.
*   To support the according task the routine needs to be adapted to
*   the display controller. Please note that the commands marked with
*   'optional' are not cogently required and should only be adapted if
*   the display controller supports these features.
*
* Parameter:
*   LayerIndex - Index of layer to be configured
*   Cmd        - Please refer to the details in the switch statement below
*   pData      - Pointer to a LCD_X_DATA structure
*
* Return Value:
*   < -1 - Error
*     -1 - Command not handled
*      0 - Ok
*/
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 {
  int r;
  (void) LayerIndex;
  (void) pData;

  switch (Cmd) {
  case LCD_X_INITCONTROLLER: {
    //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controller and put it into operation. If the display
    // controller is not initialized by any external routine this needs
    // to be adapted by the customer...
    //
    // ...
                LCD_Initializtion();
    return 0;
  }
  default:
    r = -1;
  }
  return r;
}

/*************************** End of file ****************************/

下面是有关emWin的设置摘要说明:

网友A:
我认为是读点。那么楼主,是别的原因吗?
————————————————
补充:从链接里的图来看,是RGB565-RGB888的排线连接问题。

网友B:
好嘛,关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读点。那么楼主,是别的原因吗?
————————————————
补充:从链接里的图来看,是RG ...

是读点问题,但还有一个关键的设置问题,拜读过坛里坛外的,都没有提到过的,所以才觉得有必要跟坛友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读点问题,但还有一个关键的设置问题,拜读过坛里坛外的,都没有提到过的,所以才觉得有必要跟坛友分享一下 ...

你看的不细致;
很多教程都说了要配置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的不细致;
很多教程都说了要配置缓存

缓存当然要开呀,如果小于40K(具体小到多少没认真去试),编译的时候海豚是不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嘛,关注一个。

谢谢关注~~~我也想看看到底有多少坛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也想看看到底有多少坛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少走弯路.

本来想搞搞气氛犒劳一下自己,顶到100楼才公布答案的,也不知道坛友是否支持?

我不支持。你这种就属于恶意灌水。浪费大家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搞搞气氛犒劳一下自己,顶到100楼才公布答案的,也不知道坛友是否支持?

我不支持。你这种就属于恶意 ...

呵呵~~~没关系,不用等了,我已经公布答案了,我一直在编辑中...

楼主:
上面的图片已经刷出来了

总结一下上面的方法,目前我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知道是本身ssd1963的原因还是emWin驱动的原因?
因为读取像素命令发过一次后应该可以连读的,但不知为什么要每次读取都要发一次命令才行?这样会严重影响刷屏速度.

网友:
感谢楼主发布,我用R68090的屏也有类似问题,回头试试。

网友(2015-09-05):
继续顶啊!希望能把原理图和程序全部开源

网友D:
无非是读写点的问题吧,没用过1963。8875移植的没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哈哈,我一直头疼这个问题,只不过能力有限,一直没找到问题在哪

网友E(2015-11-04):
lz没有给demo,可以给大家参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没有给demo,可以给大家参考哈

我已经把问题的关键说出来了,难道这样还不清楚么?
如果你是一步步自己移植的应该看得明白才对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问题的关键说出来了,难道这样还不清楚么?
如果你是一步步自己移植的应该看得明白才对呀. ...

我的也移植了的,不过和你的不一样,SSD1963对应的不是GUIDRV_FLEXCOLOR_F6670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移植了的,不过和你的不一样,SSD1963对应的不是GUIDRV_FLEXCOLOR_F66709吗? ...

你肯定看的是中文资料吧?其实我都试过,最后确定是我这个GUIDRV_FLEXCOLOR_F6672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肯定看的是中文资料吧?其实我都试过,最后确定是我这个GUIDRV_FLEXCOLOR_F66720

你说的对,英文手册与中文手册有区别。不过奇怪竟然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对,英文手册与中文手册有区别。不过奇怪竟然都能用

你有没有试过中文输出?记得好像如果选择不对输出中文会乱码,还有绘制图形时也会乱码,由于没有做笔记,现在不太记得是不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试过中文输出?记得好像如果选择不对输出中文会乱码,还有绘制图形时也会乱码,由于没有做笔记,现在 ...

中文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F(2016-09-09):
楼主的方法完美解决海豚拖影以及鼠标拖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方法完美解决海豚拖影以及鼠标拖影,

很高兴能帮到你~~~

网友:
谢谢,顶一个。正在准备用gui设计界面

网友:
正好我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照你方法试一下

网友(2017-05-12):
引用 网友D:
无非是读写点的问题吧,没用过1963。8875移植的没问题

8875确实要稳定很多

网友G(2020-06-10):
按照LZ的方法该了一下,还是无效啊,指针经过的地方还是黑色的。

网友:
cannot wait for your tricks.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LZ的方法该了一下,还是无效啊,指针经过的地方还是黑色的。

尴尬了,这帖子很多年了,我也忘记的差不多了,总之,我的是搞定了的.
要不你将我上面提到的程序贴出来吧,看看还能不能帮得上...

网友G:
Config.NumDummyReads = -1;折腾了好几天,才找出问题,在segger的论坛里找到了官方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Config.NumDummyReads = -1;折腾了好几天,才找出问题,在segger的论坛里找到了官方的驱动。 ...

原来如此,这个问题也是够让人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