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小海宝-拿到了-发个照片+修复经验

楼主(2015-06-19):
由于楼主刚好在学校附近,没有走快递,直接去楼主公司(刚好有同学在那边实习)哪的货,拿回来马上就拆了

一共买了两台,都有问题,第一台,显示喇叭,都不来。第二台屏幕又背光,没画面。。。。

第二台没拆,不知道什么问题,第一台至拆开就发现2440的启动方式选择那边,没选择,拿了个短路帽选择了nand启动,屏幕的排线扩展处有异物,处理了一下,开机,所有的功能就完美了。。。。。剩下的就是二次开发了,硬件配置不错,可玩性还是很高的。。。。。。。。

网友:
楼主不错!竟然是这种“故障”!!

网友:
LZ运气真好

网友:
楼主真好运,我慢了点还没买到

网友:
会不会全部都是这样的故障呢?

网友A:
不太可能都是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都是这种故障

买了两台都主要是屏幕问题,还有一台没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这个公司应该不可能这么弱吧。

网友:
楼主好福气,走狗屎运了!

网友:
LZ这么快就拿到了,而且修好了。

网友C:
货主 不能因为论坛解决问题而对论坛的人加价啊

我说的是货主,不是楼主,大家不要看错了.

货主还有几百台没有出货的.

我等着呢

网友:
那么幸运,羡慕,明天帮忙看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货主 不能因为论坛解决问题而对论坛的人加价啊

我说的是货主,不是楼主,大家不要看错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司应该不可能这么弱吧。

这是个大公司 。。。。。。应该是没必要去修 。。。。五六年前的事了

网友D:
完全黑屏的 屏幕还有一定概率是好的 白屏我们已经看过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黑屏的 屏幕还有一定概率是好的 白屏我们已经看过没救了

屏幕问题不大,只要2440没问题就ok。。。。。资料很不全啊,屏幕的资料有么,还有U-boot  内核 摄像头的资料

网友E:
楼主的键盘是几年的双飞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键盘是几年的双飞燕?

不错啊,兄弟,一眼就看出来了,四五年应该有了,双飞燕的手感真心好!!!!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近水楼台先得月,楼主好运气。
俺的2台还没发货呢。

网友:
有jtag口吗?

网友:
期待楼主把第二台也修好

网友F:
我的也收到了,一共买了两台,都小问题,第一台,显示旁边有0.5cm白屏的,不影响使用,就是没遥控器,可能卖家拿出来试试过,遥控器忘放回去了。第二台屏幕背光白茫茫,别的功能正常。这次购物非常满意,就是差个遥控器。

网友:
我也收到了两台,测试了一台,屏幕一半有点虚,不影响使用,另一台等买了电池再试,样子难看但做工用料很精致,功能太多了,闺女玩的很开心,很多功能是她自己折腾出来的
------------------------------------
在此感谢卖家

网友G:
我的屏幕白屏,一会亮,一会暗,喇叭从来没有响过,还有跳舞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收到了,一共买了两台,都小问题,第一台,显示旁边有0.5cm白屏的,不影响使用,就是没遥控器,可能 ...

恭喜了,接下来就等更多的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屏幕白屏,一会亮,一会暗,喇叭从来没有响过,还有跳舞也没有用

这个问题应该是2440没启动,运动控制是51负责,智能传感是2440

网友:
我也收到 喇叭是好的 屏幕是白的  但是没有遥控器 怎么玩啊?附图

网友H:
昨天下午发货,今天早上顺丰就送过来了,非常快。准备试机,结果没找到5号电池,本以为应该会问题,于是就把它拆了,发现上面有一个DC电源插头,找了一根以前的USB线插上试机, 刚上电时屏幕亮了看到白屏, 以为是白屏故障, 但过了3秒左右出现界面了,当时立马就乐了, 呵呵,显示正常,同时小海宝也发出声音了, 左手也动了一下, 心情更加激动了...., 于是赶紧把其它功能也试了一下, 摄像头,行走,头,腰, 接着再试一下 舞蹈 (行走, 左右手)、 聊天(话筒), 几经测试都很正常。心想按理不应该呀,呵呵,太激动了,当时就拍了1个,没想到真是人品爆发了。
太感谢 maxwellll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昨天下午发货,今天早上顺丰就送过来了,非常快。准备试机,结果没找到5号电池,本以为应该会问题,于是就 ...

恭喜了。。。。。。。。。。。。。。

网友:
我的刚收到了,上电试了一下,就是液晶屏有点花屏,其它的一切正常,还是就是遥控器不够灵敏!试了一下,东西真不错!

网友:
我的刚收到了,上电试了一下,就是液晶屏白屏,啥也看不见

网友:
运气还不错,两台都只是有点花屏,其它功能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是2440没启动,运动控制是51负责,智能传感是2440

那请问楼主这个需要拆哪个身段的板子进行跳线啊,你楼主位说可以跳线选择启动方式,有没有特写图?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昨天下午发货,今天早上顺丰就送过来了,非常快。准备试机,结果没找到5号电池,本以为应该会问题,于是就 ...

拆的话需要全部拆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的话需要全部拆掉吗?

很好拆的, 先拆底盘的螺丝, 然后拆腿部的螺丝, 背部的螺丝,....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的屏幕白屏,一会亮,一会暗,喇叭从来没有响过,还有跳舞也没有用

电池电量不足就会闪屏没声音,换新电池解决

网友I:
我也收到了,快递49大洋,屏幕是白屏,求大神支招

网友:
刚刚收到货了。  液晶屏 白屏。。

网友:
还没收到,楼主运气好到爆表啊

网友J:
我的收到了,白屏。

网友:
很心动,就怕买到的问题不能解决。。。

网友:
我装上电池,开机没反应,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没遥控器,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F:
那个网线口不知干嘛用的

网友:
网口内部没有接线,

网友K:
楼主,是否方便拍个液晶背后那块小板正反两面的照片?我的没这块板,自已加工的话难度大吗?

网友L:
已收货,坏的不成样子了。通电不工作,检查了下,把MOS管短接,上电了,但同时51芯片不起振,估计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收到了,快递49大洋,屏幕是白屏,求大神支招

拆了一台白屏的,是硬伤,屏幕坏了,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收到了,白屏。

拆了一台白屏的,是硬伤,屏幕坏了,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已收货,坏的不成样子了。通电不工作,检查了下,把MOS管短接,上电了,但同时51芯片不起振,估计都坏了, ...

买了四台,三台都是白屏,其他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否方便拍个液晶背后那块小板正反两面的照片?我的没这块板,自已加工的话难度大吗? ...

没必要吧

网友M:
悲剧,看来我人品太差了,两台拆开里面都没有2440 的板子,51的板子上面也是啥都没贴,空板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电池电量不足就会闪屏没声音,换新电池解决

谢谢,看了你的回复换了电池才可以。
拆机也没多大作用,白屏机器,为了省电,把屏幕拔下来,省背光功耗

网友:
我的还没收获呢,明天回公司收货,期待人品爆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看了你的回复换了电池才可以。
拆机也没多大作用,白屏机器,为了省电,把屏幕拔下来,省背光功耗 ...

这个想法不错的。我也不打算拆了。就这样还可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M:
悲剧,看来我人品太差了,两台拆开里面都没有2440 的板子,51的板子上面也是啥都没贴,空板子 ...

这个也太悲剧了,两台都没板子。

网友N:
我自己的花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在液晶驱动IC的一边轻轻按下,然后发现不花屏了,然后手放掉又会花屏。。所以我在那部分垫了点东西,让那部分一直保持压紧状态。。

注意:一定不能按的太重,要不然那个IC很容易断的。

这个是我自己修好的,现在完美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自己的花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在液晶驱动IC的一边轻轻按下,然后发现不花屏了,然后手放掉又会花屏。。 ...

恭喜 ,,。。。

网友O:
上午收货,下午拆包装。三台机器,两个遥控器。一台屏幕完全正常,一台百分之八十显示正常,一台百分之二十显示正常,不正常部分有虚影,初步估计是接触问题。这是人品爆发呀,虽然运费被整了179,显然是做好事的人的无心之失,还是把精力用在怎样玩这上头来好了。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那位杭州的刘先生,下午收货后立即给孩子演示,显示效果太棒了,于是趁机对孩子说,好好复习,期末考试考好了可以获得一套,立竿见影。谢谢刘先生!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上午收货,下午拆包装。三台机器,两个遥控器。一台屏幕完全正常,一台百分之八十显示正常,一台百分之二十 ...

这样教育孩子。言传身教~~~支持~~~

网友Q:
搭车问一下,你们的海宝的手臂能弯曲动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Q:
搭车问一下,你们的海宝的手臂能弯曲动的不

肘关节是动不了的吧, 只能整个手臂旋转吧

网友:
启动方式选择那边,没选择
那生产公司技术维修是在太low还是品质管控差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lz好运气。,

网友:
买两台到深圳的邮费花了82,不知道这邮费对不对,还是搞错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O:
上午收货,下午拆包装。三台机器,两个遥控器。一台屏幕完全正常,一台百分之八十显示正常,一台百分之二十 ...

后面你的邮费是怎么处理的,实收179去吗?

网友:
知道,邮费确实是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R:
后面你的邮费是怎么处理的,实收179去吗?

给钱,那能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样教育孩子。言传身教~~~支持~~~

小孩的兴趣,三分钟的热度。苦逼的父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网线口不知干嘛用的

看资料里面,那个网口应该是留给用户添加脚本文件的,通过脚本控制海宝的运动

网友Q:
楼主,网口内部有没有接线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楼主,网口内部有没有接线的

刚好我看了,有网络接口,但是接口芯片没有焊接,有预留的PCB。

网友:
我RP还行,,,手可以动,,可就是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O:
刚好我看了,有网络接口,但是接口芯片没有焊接,有预留的PCB。

那链接2440的控制台只能串口么

网友S:
今天刚收到货。快递费42元。

开机图片。右侧有点花屏。人品还不错。拿到一个OK的。  不过强烈要求店家寄个电池盖给我。不然太不好用了。

不过店家可能在测试完后,忘记把电池盖给装回去了。漏了。所以我只好自己先随便搞个来测试了。

编辑原因:图片太大了,改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今天刚收到货。快递费42元。

开机图片。右侧有点花屏。人品还不错。拿到一个OK的。  不过强烈要求 ...

同人品不错,也是右侧花屏,估计屏幕接触不好,暂时懒得修,先看看其他人怎么弄,哇哈哈。

网友S:
引用 网友N:
我自己的花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在液晶驱动IC的一边轻轻按下,然后发现不花屏了,然后手放掉又会花屏。。 ...

你这个键盘很有个性,能透露些细节不?

网友:
看来花屏的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这个键盘很有个性,能透露些细节不?

机械键盘啊

网友T:
正常情况下  是不是一上电就有反应? 还是需要按过按钮。我的都没有电流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正常情况下  是不是一上电就有反应? 还是需要按过按钮。我的都没有电流

上电池以后, 按住胸口的世博标志按钮,会发光的,  那就是开关, 等按钮交替闪光后松开。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上电池以后, 按住胸口的世博标志按钮,会发光的,  那就是开关, 等按钮交替闪光后松开。 ...

板子拆出来查了一遍,已经搞定。不过是白屏

网友:
我的回来也是白屏,拆开重新连接液晶线,重新上电2440不断的重起。去除液晶屏,主板连接到显示板的软排线,给2440上电,发现2440能够正常运行。仔细一看发现连接软排线的座子的金属触点有被氧化的现象,用刀刮刮后再连线,小海宝出现。各位白屏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V:
楼主怎么联系卖家的,我也在滨江~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怎么联系卖家的,我也在滨江~

你滨江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滨江哪里的??

华美达这边~中控科技园在垃圾街还是?

网友W:
引用 网友G:
我的屏幕白屏,一会亮,一会暗,喇叭从来没有响过,还有跳舞也没有用

我的也跟你的一样,行走和单独头腰摇摆没问题,就是没有声音和跳舞,白屏一会亮一会暗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的也跟你的一样,行走和单独头腰摇摆没问题,就是没有声音和跳舞,白屏一会亮一会暗 ...

2440一直在重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的也跟你的一样,行走和单独头腰摇摆没问题,就是没有声音和跳舞,白屏一会亮一会暗 ...

电量不够!外接电源试试看

网友:
我的也是少了个电池盖。人品没爆发,没有一个正常的,快递都 140 多了。头回这么贵的快递费。

网友(2015-08-14):
看不不是什么便宜都可以捡呀!

网友:
有高手在玩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