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受到了数据,但是没有发送数据

楼主(2015-06-19):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I get ";
//uchar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6;i++)
                        {
                                SBUF=table;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用的虚拟串口vspd,模拟实验板,串口调试收应该收到I get x     但是显示的是I get

网友A:
在rx上接个上拉电阻,再试一下

网友B:
你在中断中把发送中断与接收中断分开,并且flag置1后不应该再给a赋值,直到把a这个数据处理之才能通过a=SBUF赋值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f(!flag)
      {
        a=SBUF;
        flag=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x上接个上拉电阻,再试一下

好的,谢谢,我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中断中把发送中断与接收中断分开,并且flag置1后不应该再给a赋值,直到把a这个数据处理之才能通过a=SBU ...

已经解决了,init中少了一个SCON=0x50;      //串口中断初始化

不过是为什么呢?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把莫元给第一个人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x上接个上拉电阻,再试一下

已经解决了,init中少了一个SCON=0x50;      //串口中断初始化

不过是为什么呢?可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