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教一下关于hmc5883的问题!希望大神们能帮我解解惑

楼主(2015-06-19):
        遇到的问题:首先先将hmc5883的pdf那句话引进来   “数据输出 X 寄存器是两个 8 位寄存器,数据输出寄存器 A 和 B。这些寄存器储存从通道 X 所测量结果。数据
输出 X 寄存器 A 储存一个来自测量结果中的 MSB(高位数据),数据输出 X 寄存器 B 储存一个来自测量结果中
的 LSB(低位数据)。存储在这两个寄存器的值是一个 16 位值以二进制的补码形式存在,其范围是 0xF800
到 0x07FF。”     这是HMC5883数据输出X寄存器的介绍,
#if 1

void COMPASS_Read(uint8_t *BUF)
{
        u8 i;
        IIC_Start();
        IIC_Write8Bit(0x3C);           //¡¤¡é?¨ª¨¦¨¨¡À?¦Ì??¡¤+D¡äD?o?
         IIC_TestAck();
        IIC_Write8Bit(0x03);                   //¡¤¡é?¨ª¡ä?¡ä¡é¦Ì£¤?a¦Ì??¡¤¡ê?¡ä¨®0x3?a¨º?
        IIC_TestAck();
          IIC_Start();                          //?e¨º?D?o?
        IIC_Write8Bit(0x3D);         //¡¤¡é?¨ª¨¦¨¨¡À?¦Ì??¡¤+?¨¢D?o?
         IIC_TestAck();

      for (i=0; i<6; i++)                      //¨¢?D??¨¢¨¨?6??¦Ì??¡¤¨ºy?Y¡ê?¡ä?¡ä¡é?DBUF
    {
        *BUF = IIC_Read8Bit();          //BUF[0]¡ä?¡ä¡é¨ºy?Y
        BUF++;
        if (i == 5)
        {
           IIC_NoAck();                //¡Á?o¨®¨°???¨ºy?YD¨¨¨°a??NOACK
        }
        else
        {
          IIC_Ack();                 //??¨®|ACK
        }
    }
    IIC_Stop();                          //¨ª¡ê?1D?o?
//   IIC_DelayMs(5);

}

#endif

void MPU6050_CONVENT()
{

        uint8_t buf[6];

        COMPASS_Read(&buf);

        ACC.X=MPU6050_Read(ACCEL_XOUT_H)-ACC_OFFSET.X;
        ACC.Y=MPU6050_Read(ACCEL_YOUT_H)-ACC_OFFSET.Y;
        ACC.Z=MPU6050_Read(ACCEL_ZOUT_H)-ACC_OFFSET.Z;

        GYR_RATE.X=MPU6050_Read(GYRO_XOUT_H);
        GYR_RATE.Y= MPU6050_Read(GYRO_YOUT_H);
        GYR_RATE.Z=MPU6050_Read(GYRO_ZOUT_H);

        GYR.X= GYR_RATE.X-GYR_OFFSET.X;
        GYR.Y= GYR_RATE.Y-GYR_OFFSET.Y;
        GYR.Z= GYR_RATE.Z-GYR_OFFSET.Z;

//        COMPASS.X=(buf[0] << 8)| buf[1];
//        COMPASS.Y=(buf[2] << 8)| buf[3];
//        COMPASS.Z=(buf[4] << 8)| buf[5];

        COMPASS.X=buf[0];
        COMPASS.Y=buf[2];
        COMPASS.Z=buf[4];

我的程序是这样,根据那个pdf上所说,我的数据的高位buf[0]应该是0XF8----0X7F,但是我正常输出(磁力计旁边不放什么磁场类东西)的确实0xff或者0xfe,我原以为是补码的问题,0xff/0xfe是补码,源码是0x01/0x02,这到可以解释,但是我将我的风扇放旁边时就是0xf0,这个值又是正常的,所以有点纳闷,。低位输出没什么问题,自检输出的值也都是对的。所以,我有点没弄不懂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存储在这两个寄存器的值是一个 16 位值以二进制的补码形式存在,其范围是 0xF800
到 0x07FF。   这句话的里其范围是不是指的原码的范围,如果指的是原码还好理解些。

网友A:
你这个使用什么单片机做的 我之前用51做过

网友B:
我司在开发新产品,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做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使用什么单片机做的 我之前用51做过

瑞萨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司在开发新产品,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 ...

可以赚钱钱啊

网友B:
会做这个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做这个软件吗

单片机那个前两个要求会,第三个没啥法可以准确求位移,你要的软件是个神马

网友:
你用十进制来理解,是十进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