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逸胎压标准,保存一下,顺便请专家签定一下是否合理

楼主(2015-06-20):
2006款,4AT,185/65/R15,标准写的是前2.3,后2.1,换轮胎的时候,前后都充到了2.5,是不是要放点气才行啊。
我怀疑上次刹不住车与胎压高有关系。
应该是网络问题,图片传不上来。

图来了:

网友:
坐两人和坐四人标准都不一样,难道还随时打气放气吗?

网友:
车门框上贴的标准不是有两个嘛,一个空载的,一个满载的,不超过满载的就行了,稍微超一点也没事

网友:
说实话,我看着轩逸的那个小轮胎心里就没底。老家后临居是轩逸,不过他反映还比较好。

网友:
老陈你该换车了

网友:
俺的H6标注的气压是2.0。这个气压下减震感觉最好,但油耗加大。

网友:
俺一般都是夏天打到2.2,上高速会发热升到2.3~2.5。到2.7会报警。冬天则打到2.3,上高速会温升到2.4~2.5。

网友:
你这个应该空载胎压,
把车上的杂物,特别是后备箱都清干净,找个平坦的水泥地,冷车的时候测量,就按原厂推荐的胎压来,加气或放气
胎压过高或过低都不合适,会加剧颠簸、轮胎磨损、刹车变差、甚至爆胎

网友:
我的车推荐胎压2.5

网友A:
另外,刹不住车,你下车看看是不是轮胎打滑,如果是,胎压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刹不住车,你下车看看是不是轮胎打滑,如果是,胎压有关系

路面是湿的,车速不快40-50KM/H,明显感觉到轮胎在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面是湿的,车速不快40-50KM/H,明显感觉到轮胎在跳动。

湿滑路面,轮胎抓地力肯定会下降很多。胎压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对抓地力有影响。不过我觉得你可以换个宽胎,那会有比较好的提升。胎面太窄,抓地面积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面是湿的,车速不快40-50KM/H,明显感觉到轮胎在跳动。

跳动那个应该是abs在工作吧。

网友:
2006款,4AT,185/65/R15

网友:
我2.5胎压,刹车感觉还好,车是福克斯。

网友:
换软点的轮胎,比如米其林

网友:
感觉轮胎跳动,应该是ABS介入的原因吧

网友:
前后都打2.5,开了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