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30用20V两线直接供电不行.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2015-06-20):
Thinkpad W530用20V两线直接供电不行.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BIOS内无可以设置的地方.

而用原装充电器可以正常使用.肯定是本子和电源有通信鉴权了.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
电源线是三芯的吧

网友:
小心把板子给你烧坏了

网友:
第三根线用于识别,可能是个对地电阻,或两个电阻分压,更有甚者有芯片通信。
用于识别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

网上找同型号的拆解,或剪原来的电源线用。

网友:
插头最外的是地(3脚),中心脚是0V(2脚),中心内圆周的是20V(1脚)。
2脚及3脚间接了1K5电阻。

网友:
修本子的人,全是用试验电源的嘛

网友:
拆过惠普的电源,也是3线的。两根线是19.6V,第三根线是19.6V串个电阻,再串个稳压管,大概18V左右。第三根线就是给个检测电压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