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ndroid、Linux+Qt 的平台选择

楼主(2015-06-20):
最近在做一个新项目,工业控制,对实时性要求不高,需要进行较多的参数输入,对界面有一些要求,通信方面会用到串口和网口;新项目维护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未来3~7年左右都会一直更新;设备需要24小时连续运行。

目前能确定的是用7#触摸屏,求推荐硬件平台,以及是选择Android还是Linux + Qt?

网友:
是不是需要很多外部设备,很多接口,需要一直很多驱动,我觉得是关键。
要说稳定性,这两个都不咋样,linux方案还好一些,如果能找到qt程序员,我说还是linux+qt。不过看大趋势,我感觉qt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还是Linux + Qt吧,可控性高一些。

楼主:
硬件平台,TI的am3359如何?去年安富利来推过。

网友A:
我现在有个非工控项目项目正开始用android, 硬件用imx6Q。
最终效果怎么样还不好说,算是一种尝试吧。

网友B:
如果只是用有线网卡,没有WIFI, 3G。Android做界面比较好。如果需要同时支持LAN, WIFI, 3G,还是用LINUX + QT。否则Android 网络接入有自己优先级,有WIFI,就不会用3G。 除非你可以自己去修改Android Framework。
我们的产品用的就是LINUX+QT。内核驱动编程,GPIO 访问比较直接。Android 对自己硬件的各种外设支持会比较麻烦,从c空间到Java空间,从Java到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用有线网卡,没有WIFI, 3G。Android做界面比较好。如果需要同时支持LAN, WIFI, 3G,还是用LINUX ...

请问硬件用的是什么平台?

网友:
由于历史原因, 我们用的是FriendlyArm的Smart210加上自己的扩展板。如果你们是新设计,还是用TI的AM35xx系列或者FSL 的 iMX系列好,毕竟TI,FSL的CPU产品是工业类。Samsung CPU是消费类,5~7年有断货可能。

楼主:
公司里搞linux开发的有,搞java的也有。但搞安卓系统的裁剪和移植的还没有,毕竟是一个专门的设备,需要做一些定制,比如外设、运行的后台服务、以及开发后显示的界面等。不知道安卓系统的裁剪和移植是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个非工控项目项目正开始用android, 硬件用imx6Q。
最终效果怎么样还不好说,算是一种尝试吧。

兄台帮忙看下这个问题:公司里搞linux开发的有,搞java的也有。但搞安卓系统的裁剪和移植的还没有,毕竟是一个专门的设备,需要做一些定制,比如外设、运行的后台服务、以及开机后显示的界面等。不知道安卓系统的裁剪和移植是什么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帮忙看下这个问题:公司里搞linux开发的有,搞java的也有。但搞安卓系统的裁剪和移植的还没有,毕竟 ...

很抱歉,对安卓系统进行裁剪和修改,我也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仅仅看了一下资料,没实战经验)。
不过安卓是基于linux的,都是开源的,目前懂这方面人应当容易找。
安卓上要注册一个能启动就自动运行在后台的服务相当容易,不需要修改系统。

要修改安卓的启动画面,你看一下:
http://blog.csdn.net/darling757267/article/details/8847761

楼主:
Android的桌面(Launcher)的定制

http://blog.csdn.net/huangxiaohu_coder/article/details/7062469

自己动手写android手机桌面-第一篇

http://blog.csdn.net/gumanren/article/details/658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