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便宜的,宽电压输入的贴片3.3V-LDO

楼主(2015-06-20):
输入是9v万用表电池,输出3.3v给单片机及负载供电,工作电流约20mA.
之前用过HT7330,输出接的10uF钽电容,NND,居然会自激,工作异常,后来加大输出滤波电容给解决了。
虽然给解决了,但是心里还是不踏实,想换一款,不会自激的,输入电压宽的LDO,最好输出滤波能够用普通陶瓷电容的那种,找了好久发现输入电压大多最高6v-7v,不能满足要求。
由于板子面积不大,我希望是贴片封装的,SOT-89,SOT23-5,SOT23都行,有熟悉的朋友嘛,麻烦帮忙推荐一型号,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压差没必要LDO,LM1117这种准LDO就可以了,一般的线性稳压器,输出不能直接挂陶瓷电容,要挂的话,串联一个小电阻。

网友B:
便宜的可以看看 Torex 的,比如 XC6202 貌似就可以 (9V 新电池电压超过 10V,输入最高 10V 的应该是不能用)
http://www.torex.com.cn/products/voltage_regulators/?sort=in_max

另外还可以去立创商城按销量依次点开看看,感觉 RT 开头的 Richtek 的 LDO 也比较便宜
http://www.szlcsc.com/catalog/387.html

网友:
S812C33AMC,输入电压16V,稳定好用。你有120mW的功耗,需要用这个系列中的SOT89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压差没必要LDO,LM1117这种准LDO就可以了,一般的线性稳压器,输出不能直接挂陶瓷电容,要挂的话,串联 ...

请教两个问题:
1、为何称1117为准LDO?和“真LDO”差在哪?
2、为什么“一般的线性稳压器,输出不能直接挂陶瓷电容”?我见过的消费电子电路基本这么干。

网友:
关键是要多少钱一个
TLV70433

网友D:
me6203,0.3元,耐压40v,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压差没必要LDO,LM1117这种准LDO就可以了,一般的线性稳压器,输出不能直接挂陶瓷电容,要挂的话,串联 ...

感谢回复,
LM1117一般都是SOT223封装的,体积有点大,位置有限,放不下大的器件!
HT7330输出串一个电阻到钽电容可以解决自激吗?,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可以看看 Torex 的,比如 XC6202 貌似就可以 (9V 新电池电压超过 10V,输入最高 10V 的应该是不能用) ...

嗯,看过,好像很多都是低输入电压的,不能用,能用的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6203,0.3元,耐压40v,低功耗。

这个可以,我查查,谢谢了!

网友:
MAX1818,maxim公司小封装的LD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两个问题:
1、为何称1117为准LDO?和“真LDO”差在哪?
2、为什么“一般的线性稳压器,输出不能直接 ...

1.LM1117这类内部调整管事PNP BJT,最小压差接近1V,所以称准LDO。LDO内部调整管为MOS,最小压差通常能到0.1——0.2V
2.线性稳压器对输出电容ESR有要求,陶瓷电容ESR太小,环路容易不稳。但如果输出电容容量足够大了,ESR要求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