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点博士对某厂家的WIFI视频模块在小四轴飞机上航拍的评测

楼主(2015-06-21):
圆点博士对某厂家的WIFI视频模块在小四轴飞机上航拍的评测:
1,该模块据说目前广泛用于玩具四轴上。
2,该模块采用了OV7XXX系列的某个30万像素的高青摄像头
3,该模块采用的WIFI模块是88W8782,最高速率可达150Mbps
4,模块据说采用了H264视频流
5,手机APP只提供使用,不开源。

先上个安装后的效果图:

和圆点博士小四轴的连接方法

飞行控制和视频实时传输界面

室内拍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2NjQyMzQyMA==.html

总体评价:
1。 APP设计不错,常用的功能都有。只是不开源,也不提供视频流格式,所以无法进行二次开发。
2。很稳定,长时间工作没发现死机现象
3。很流畅,不卡顿
4。清晰度不是很满意,可能是因为楼主没加装镜头的原因。
5。WIFI芯片发热比较厉害。

附上安卓下的手机APP.

网友:
这画面就像美图过度一样

网友:
30万像素这样的效果已经很好了,   看起来只是对焦有点不准。

网友:
WIFI芯片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
也许模块是好,不过这样的IC 你是买不到的,买到你也找不到开发包的。

HF的模块就是这个IC。

网友: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网友(2015-08-05):
测过距离吗? 在室内玩的话,这个流畅度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