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电金与化金的选择要求及优缺点

楼主(2015-06-21):
在坛里找到好几个这样的询问贴,没有比较完整的回复,如什么样的板选什么样的表面工艺(如带BGA IC、或带邦锭IC、或带插接手指、或全贴片板等)、两种工艺对PCB的设计要求有什么特别(电金极要注意什么,化金极要注意什么,对线宽线距的要求是什么,普通板如何选,高速板如何选,电源板如何选)、电金与化金的优缺点是什么(耐温湿度,可焊性,耐盐雾)
上面写的也有些乱,不知有PCB专家能总结一下么,感谢!

网友:
去找你的供应商聊聊吧

这里谁都没法给你标准解答的

网友A:
请移步如下网址,参考下: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mp;&info_id=182
                                   沉金板与镀金板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移步如下网址,参考下:http://www.sz-jlc.com/home/informationDetails.jsp?info_type=&&info_id=182

好的,谢谢J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