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个TP4056*4 + tps61030的移动电源板子能不能用,谢谢

楼主(2015-06-21):
就是简单的TP4056  4并充电
              TPS61030升压的板子

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原理图和PCB

网友A:
感觉挺用心的。3D封装都是自己画的吗?好像TP4056没有对齐,除了铺地,电源走线多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用心的。3D封装都是自己画的吗?好像TP4056没有对齐,除了铺地,电源走线多宽? ...

没有,3D都是直接下载通用的

电源最细好象是2mm

其它电源部分都很粗

主要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我好改掉,然后做几个玩玩

网友:
TP4056 离得太近了,热量散不出去,4个比1个强不到哪去
灯太多了,没必要每一套4056都加上

网友B:
4056底层的铺铜略少,不知道你设置的多少mA电流,这个充电超烫,可以做成裸铜加强散热

网友:
而且用USB供4路4056够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底层的铺铜略少,不知道你设置的多少mA电流,这个充电超烫,可以做成裸铜加强散热 ...

准备一个电流500MA,四个总共2A  MAX
应该还好吧

网友C:
为什么不用DC-DC型充电,而用4个TP4056线性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DC-DC型充电,而用4个TP4056线性充电芯片?

很久以前买的,一直没有用到,用掉再说

网友(2017-02-20):
谢谢!  正好拿来参考下!

网友D(2018-04-30):
引用 楼主:
准备一个电流500MA,四个总共2A  MAX
应该还好吧

请问, 4个TP4056 并联, 充电电流真的可以上到理论值4A 吗? 会不会有一些芯片特别热, 因为电流不均匀的流过TP4056?
刚好有个项目, 想要充电电流到2A , 两个TP4056 并联可以实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4个TP4056 并联, 充电电流真的可以上到理论值4A 吗? 会不会有一些芯片特别热, 因为电流不均匀 ...

不会的,温度挺均匀,另外,淘宝上板子很多,我觉得你可以买回来实际测试一下,也不贵是不是
1A肯定是没问题的,温度稍微有点,不过还是建议买回来感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买的,一直没有用到,用掉再说

怎么感觉是为了用掉这芯片才做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