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海宝 维修纪实

楼主(2015-06-21):
6.21收货。
没有电池,直接拆机引线,6V供电,没反应:屏不亮,遥控没动作……
用万用表一量,发现ARM_4.2V端根本就没有通上电,好吧,按图检查

查到这里,Q16根本就没输出,运气背啊,不管了先短路下

上电了嘿!
别问欧文怎么知道的,我用的是直流电源,可以看电流变化。
不过惊喜的,海宝还说了句话:”我准备好了“

说明SC32440运行正常。

但依然屏幕不亮,遥控没有反应!

好吧!继续查……

因为液晶不亮,先查它先……

发现LED_3.3V也没有,

问题就在51芯片上了,同时舵机、电机驱动也是51负责的,咋回事……
查硬复位:正常;查电压:正常;查晶振:你妹啊,没起振!

哆嗦!没有晶振可替换……

为了检查是否是晶振的问题,临时用6M的晶振替换看看,是否起振。也没反应!!!
此时的心情已经很差了,已经在琢磨如何考虑替换51芯片及写固件了。
想想换芯片的各种不便,死马也得当活马医下……会不会是复位时间不够????

我用镊子将以下位置短接,奇迹出现了,晶振起振了。但释放后,晶振又不起振了。妹的!,用线短接,晶振一直处于起振状态。不合逻辑啊!!先不管了。

连上液晶,背景灯亮了,也有图像了,只是右半边还是有缺。

=========================================
确认51芯片状态依然不对,以上的方法仅为权宜之计。正常情况,51芯片上电复位后,就应该正常起振的,可现在需要复位脚置高才能起振,怀疑是否STC51内部的参数设置出问题了!谁给个解说,真的是51的问题,那只能换了。
遥控无反应,电机驱动无输出。问题全在51的板子上。

网友A:
楼主运气挺好的,修好了。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呀!这不算啥大问题

网友C:
我自己的花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在液晶驱动IC的一边轻轻按下,然后发现不花屏了,然后手放掉又会花屏。。所以我在那部分垫了点东西,让那部分一直保持压紧状态。。

注意:一定不能按的太重,要不然那个IC很容易断的。

这个是我自己修好的,现在完美状态、

网友D:
期待有人解决白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挺好的,修好了。

没修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呀!这不算啥大问题

没修好呢

网友E:
我的还显示没发货呢,你们就已经折腾上了

网友:
要是白屏能解决就完美了。不过据说是屏坏了。估计没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的花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在液晶驱动IC的一边轻轻按下,然后发现不花屏了,然后手放掉又会花屏。。 ...

按此方法我的也修复了花屏问题,估计是电路板的螺丝上的太紧把屏压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的花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在液晶驱动IC的一边轻轻按下,然后发现不花屏了,然后手放掉又会花屏。。 ...

搞个海绵类的软的东西压着应该会好点。我怀疑是屏幕质量问题,屏幕排线虚接。

网友:
重要的是要放出Linux源码驱动包就好了,然后把网卡焊上去,这个就可以在外面调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的还显示没发货呢,你们就已经折腾上了

你的已经发了。。。快递还缺7张回单没给我录入单号,应该给你旺旺发过消息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已经发了。。。快递还缺7张回单没给我录入单号,应该给你旺旺发过消息的=_= ...

可能要换51芯片,能否要到芯片的写入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的花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在液晶驱动IC的一边轻轻按下,然后发现不花屏了,然后手放掉又会花屏。。 ...

键盘不错~

网友:
我现在把花屏 弄成了白屏 ,好像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的花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在液晶驱动IC的一边轻轻按下,然后发现不花屏了,然后手放掉又会花屏。。 ...

液晶驱动IC的一边轻轻按下 ,你这个是局部图  有这个全图吗 ,我现在不知道在哪

网友:
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
早知道我也买一个的 现在基本上没时间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此方法我的也修复了花屏问题,估计是电路板的螺丝上的太紧把屏压坏了 ...

有全局图吗,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地方

网友:
俺买了两个,第一个开关不好,修了下,装回去时多了几颗螺丝,不过还好,两个都启动了,只是白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的花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在液晶驱动IC的一边轻轻按下,然后发现不花屏了,然后手放掉又会花屏。。 ...

我的是整个白屏,照你方法,修回去可大概看清楚了,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整个白屏,照你方法,修回去可大概看清楚了,谢谢啦

慢慢调压的位置及力度应该可以全部显示正常的,我的也是这种问题修复了

网友:
我的也到了,右边花屏,还没折腾,遥控器有几个控键没反应,拆开发现生锈严重,换了后就好了

网友:
所以我认为白屏基本可以按照这个方法修复,我是花屏,送了几颗螺丝就变成 白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慢慢调压的位置及力度应该可以全部显示正常的,我的也是这种问题修复了 ...

调压的地方 能发个全图吗,局部图 我不知道方位在那?

网友:
我的也是右边花屏,遥控我还没试

网友D:
   调压的地方 能发个全图吗,局部图 我不知道方位在那?

网友:
我是白屏,看样子没有法子解决了,等换屏方案

网友:
我的是开着机试压,压到那有显示再垫起来装上,再调螺丝的松紧。

网友:
不是说全部开源吗,为什么linux的代码没有

网友:
今天刚拿到东西。不错很可爱的一个东西。

淘店家太不替我们省钱了。顺丰到付不便宜啊。

缺电池后盖,还有遥控。和淘店家电联过了。电池后盖这个缺了。

遥控这个尽量有比较好。

淘店家这次发后盖给我,就不要到付了。太费钱了。

网友:
看维修高手显身手

网友:
我的顺丰到付42哈,刚回来白屏,拆开用刀刮了一下排线座,能显示了,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压的地方 能发个全图吗,局部图 我不知道方位在那?

液晶屏显示面板的部分的边上

网友:
我好像和你的问题一样   也是q16没有输出  但是晶振起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有人解决白屏问题

终于开机了。
我的屏幕下边是白色的胶,上边花屏的是黑色的,是不是批次问题

网友:
把10uF换了,或者弄个22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