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SGX530开发板用户手册目录,请网友看看,提出宝贵建议

楼主(2015-06-21):
EP4SGX530开发板用户手册目录,请网友看看,提出宝贵建议,再进一步修改

网友A:
如果都写完了那就挺好的,否则我建议 砍掉 第2、第8、第10章,酌情保留第3章,毕竟精力有限,保质保量第4、第5、第9,第11这四章吧。

网友B:
个人认为目前这个手册意义不大 fpga 通常是拿来干单片机、dsp干不了的活 而不是和单片机或dsp抢活
教程应当重点放在fpga 的特色应用上 如驱动高速ad da 高速dsp计算(fft fir等)这些
跑马灯 驱动屏幕通常是单片机的事情
因此 第四章节应当强调fpga 的udp (通常是为了把速度跑满采用fpga)
第五、九、十 意义不大

网友:
初学者,我见列出的目录不错,能学好就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目前这个手册意义不大 fpga 通常是拿来干单片机、dsp干不了的活 而不是和单片机或dsp抢活
教程应当 ...

我的有些观点与您不同,其实好多事情是相通的,软件的可以用硬件做,用硬件做的软件也能完成
主要是如何平衡,如何折衷, 如要硬件去搞正则表达式(有用到IP包过滤) 那是好困难的,但要是用
单片机去搞并行时序,那也是赶鸭子上架,(不是说不行)所以fpga 实现一些常规功能控制及外设,
并不是根单片机抢活干,而是利用其资源,和它的灵活性做到软,硬件最优化,淘宝上卖的FPGA开发
板提供的资料差不多都是这样,难道都没有意义,到底要写出多高级的内容才算有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写完了那就挺好的,否则我建议 砍掉 第2、第8、第10章,酌情保留第3章,毕竟精力有限,保质保量第4、 ...

谢谢您的热心参与,关于第8章写作动机,复杂的进程控制在FPGA中是不好处理的,要么是上软核,要么是搞个状态机
软核资源占用比较大,状态机在特复杂的进程控制下,难度也很大,针对软件的再利用和效率收益的研究,XILINX推出
了Vivado HLS ,Altera也有对应的产品,所以用C去开发FPGA也是一种尝试

网友C:
第二章就应该毫不犹豫的砍掉,这种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知识不是买这块开发板的目标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章就应该毫不犹豫的砍掉,这种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知识不是买这块开发板的目标客户 ...

多一些目标读者有什么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章就应该毫不犹豫的砍掉,这种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知识不是买这块开发板的目标客户 ...

由于第五章要用到第二章下的基本模块:锁相环,状态机,内部RAM,第四章中的项目应用需要第三章WINBONE总线等相关知识
我想保证整本手册实验的的连贯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参与,关于第8章写作动机,复杂的进程控制在FPGA中是不好处理的,要么是上软核,要么是搞个 ...

现在用C来开发FPGA或者做ASIC设计还有不少的局限性,在ASIC中几乎还没有人那样做,当然ESL的发展是件好事,cadence synopsys也在做这个方向,也可以适当了解下。第9章一定要保留。。。用这个板玩CPU还是很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有些观点与您不同,其实好多事情是相通的,软件的可以用硬件做,用硬件做的软件也能完成
主要是如何平 ...

我们这边组织过fpga 的培训 最头疼的就是淘宝上的fpga培训教程都是把fpga当单片机用 拿着fpga点灯 跑马灯 驱动屏幕 没有凸现fpga的本质意义
还有 Nios 那么难用 有什么意义(我做过很多调研 nios 只有一种意义 航天航空应用中 往往没法选型成熟的单片机 但是大容量fpga 是可以选型的 这种情况下 用软核做单片机挺好的 即便如此 用的多的还是microblaze 而不是nios)
本论坛的大神Xiaomagee 的iCore2 核心板之所以买的很好 在工业上有大量的应用 就是采用了stm32 + fpga 的结构 单片机与fpga各司其责 相得益彰
我可以上传几个xilinx官方推荐的教程 您参考下 他们的内容

不过我水平很有限 也许对FPGA的认识很浅 导致了上述观点 如有得罪 见谅

网友:
其实内容越多越好,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若都砍掉,也难为楼主了,本开发板就是一款高端的核心板,没有高端外设的配合,也只能玩玩楼主列出的内容了,有总比没有强。也认同fpga不能拿来点灯用,但初学者一般都是从基础开始一步步向上爬。

网友D:
砍掉2和8吧 这个2连我这种门都没入都知道了  8的的话 虽然A和X都有推 但是真正用的人有多少 估计破解的软件都没有吧

网友E:
感觉应该多点信号处理方面的例子。用这款板的基本都有点基础吧,简单教程估计少放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觉应该多点信号处理方面的例子。用这款板的基本都有点基础吧,简单教程估计少放点。 ...

之前想问你,你那个DK-DSP-2S180N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想问你,你那个DK-DSP-2S180N哪里买的?

阿莫上论坛的朋友吃灰甩出的。感觉还行就是资料没多少。

网友:
第8章没什么用处。
第5章建议改成驱动LVDS屏,VGA实在是太落后了点。另外video capture 和 LCD FRAMEBUFFER的支持应该也有吧?很多板子的例子都是camera直接送显示,我不明白这样的例子对用户有什么帮助。

网友:
培训资料的内容多一点,大家可以挑适合自己的看;

我更期待拿到了这块板子做出来的一些东西来,写一些
文档和教程来相互开源,这样即是对胡兄这块板子的一
种支持;同时也是对学习资料的一种补充;
互通有无,何乐不为!

楼主可以适当的推动这个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砍掉2和8吧 这个2连我这种门都没入都知道了  8的的话 虽然A和X都有推 但是真正用的人有多少 估计破解的软件 ...

整理大家的意见,作出以下修改:

保留:
        2.5  串口的使用      理由板子需要测试串口,虽然简单,但很实用
        2.6  状态机的使用   理由照顾入门的网友,再加些使用心得
        增加信号的微分,数据的跨时钟处理,单片机通过SPI与FPGA通讯
        单片机通过总线与FPGA通讯
再次向大家推荐第8章,里面的内容是开源的C编译器,在一些特定任务下
假如您用FPGA采集的多路模拟数据带小数位的,或是FPGA计算的浮点数据
把它用串口标准化显示出来,或是LCD显示出来,如不加单片机或是软核
cpu,那么这个任务是很麻烦的,加单片机增加硬件成本,加软核CPU资源
消耗大,而且,软硬要分开写,这样第8章的价值就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理大家的意见,作出以下修改:

保留:

第八章用的不会是or1200吧或者开源的软核?还是A家那个opencl 如果是后者不讲也罢,这东西破解都麻烦如果是前者建议讲一个有C编译环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八章用的不会是or1200吧或者开源的软核?还是A家那个opencl 如果是后者不讲也罢,这东西破解都麻烦如果 ...

不是的,是Chips-2.0-master   您用google

网友:
建议去掉VGA驱动,增加LVDS液晶屏驱动的例程,现在VGA用的很少了,反而是高清的液晶屏幕比较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Chips-2.0-master   您用google

great py做的真不错 哈哈 有点像解释器一样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Chips-2.0-master   您用google

为啥我的sample没法运行?提示如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的sample没法运行?提示如图

是不是python版本的问题,好像你的是python2的,这个要求是python3吗

网友:
我提个意见吧,有2个内容对于CPLD/FPGA开发,特别是对于ASIC,特别重要,目前各种开发板都极少涉及:
1、约束编写
各种fpga工具(synplify/xilinx/altera)对约束的编写的语法都有一些区别,例如synplify可以对RTL中的reg/clock直接进行约束,而quartus似乎只能在综合之后去原理图中查找相应的节点来设置?
另外,rtl的原理没问题,不代表在工具place&route后就没问题,特别是对于altera这种cpld的结构,其布线的驱动原理和IC的PR tool接近,约束不对,时序就过不了,最后绝对fail。
希望楼主从原理到实践,阐述一下。
2、时钟切换/同步/开关
对于多数设计,或是FPGA的应用,一般是一个主时钟,即使需要多路时钟,大多数时候也是由主时钟产生多路使能信号,但时钟仍然使用的主时钟,这样整个设计仍然是单时钟、全同步设计,这种设计最简单。
但有些时候,不少模块需要各自的频率,和主时钟没有同步关系;或是考虑功耗,各个模块采用降频后的时钟,或是门控时钟,这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各个时钟/时钟域的同步、切换、门控、毛刺等,除了电路上的设计技巧,也和约束息息相关。

个人认为以上2点,对于FPGA/ASIC的开发,是极其重要的。

网友:
另外,原有的章节我觉得挺好的,手册就应该从简到繁、从入门到高级,各个层次的用户不可能所有内容都适合他们,不适合的章节你不看就是了,但可能这些章节对其它用户能起到些许作用呢?又不是纸质的,删除能环保一些

网友:
TKS
暂时用不着
还是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python版本的问题,好像你的是python2的,这个要求是python3吗

要求就是不许3只能2

网友:
支持楼主的现有目录,这么编写肯定是有连贯性考虑再里面的,至于其他的模块等楼主可以后续扩充手册添加进去。

网友:
支持楼主的思路,一气呵成写下来,写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经验,这样的资料最是珍贵

网友:
希望能添加LVDS液晶驱动的讲解~~

网友:
我看到这个这个目录想到的不是一个板子的配套资料,而且是定位于份不可多得的(至少这个规模我还没有见过)的值得深入研究学习的,超级高手成长的宝典。具体我的建议:
1:第一张具体些,配置模式等都要写明白了。第2章保留,但是简单写写。
2:第3章多介绍几个OC上的IP,比方说I2C的控制器,挑选几个能再板子上进行试验的IP,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拿来主义以及移植过程。
3:  第4章是胡工最独创的,要多写,详细写。
4:  第5,6,7章说明性的写写,介绍明白就好。
5:  第8章,说明性的写,并且介绍C到VERILOG是怎么实现的,本质就是”定制的处理器“。多做这方面的讨论,并举例几个典型应用。网络协议部分作为高阶应用展示一下。
6:第9章,非常宏大啊,就这一章展开的话就可以出一本非常厚的书了!简单介绍一些处理器设计的思路和精髓,之后以几个例子简单说说,主要是侧重跑起来,并且以某一两个处理器为例,介绍如何加上外设,如何在C语言里面控制自己添加的外设。
7: 第10章,NIOS软核,我不怎么看好NIOS,步骤性的简单说说,主要强调 1,DDR2加入NIOS系统的使用。 2,如何如何加入外设,并通过C控制。要明白,千万不要用到FPGA就想到NIOS,那就是还是穿FPGA的鞋走处理器的路。
8:最后一章USB 2.0确实是一个重量开源。我觉得大家很少有从源代码层面去分析学习,就介绍下USB2.0协议的基本情况以及各个模块如何实现,主要还是跟大家展示一下怎么用。
9,写这个手册时候,我觉得应该减少依赖板子的成分,就是说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用户学会板子,更多的是编程思想,分析问题能力,如何使用现有IP等这些更抽象的能力,而板子只是一个验证。

总的感觉啊,这么多的内容要写,不是一个人做的事情啊。一个人要写好,不吃不睡也要2,3年时间吧。可以说里面有的章节就是一本厚书。
非常建议大家在AMO论坛里以某种方式展开合作,有兴趣的朋友大家一起把这样的教程做好,借着胡工开源这么压箱底代码的机会一起参与编写,于自己是一个学习提升,于别人是一笔宝贵财富,而且免费 ! 里面的知识和资料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厂家的某一芯片,通用的更多一些(所以我不建议多讲NIOS)。

这份手册我也会无偿参与,找自己熟悉的章节写写。这块板子已经算不上赚钱了,我不是为了赚钱写的,只是觉得这么好的想法这么好的目录一定要实现出来。

我也要像胡工学习,会陆续放出一些自己宝贵的代码和设计资料,并配有详细的说明。建议大家都这样做吧。知识是越分享越多的。

网友:
趁这个机会大家也尝试自己写一个章节,自己命名章节,之后自己写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蛮有意义了,
正体现了"友好交流 乐于分享"论坛的精神,现实世界必定会因为这种精神而更加美好。
自己写出来,把自己的知识梳理,也是升华。

楼主:
多谢李伟大侠鼎立支持啊!您的建议太好了,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呀,我也在这恳请各位
大牛出手协助,诸如好多章节都需要花时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