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0中有没有好办法快速排列元件至圆周上?求大神围观

楼主(2015-06-22):
手动挪动元件至圆周上太慢了,因为元件的数量太多了,精度要求倒不是很高,所以看哪位坛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快速排列元件至圆周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利用特殊粘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特殊粘贴功能

这样是可以快速在圆周上,但网络貌似不对了,不过这样比一个个移动好蛮多。谢谢!

网友B:
ad14有按圆周排列的新功能
视频地址:http://www.altium.com.cn/product ... tures#video-gallery
编辑说明:添加官方视频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14有按圆周排列的新功能
视频地址:http://www.altium.com.cn/products/altium-designer/features#video- ...

学习了,谢谢大神!

网友(2017-07-12):
请教下,画这种板子,圆形走线怎么走?怎样设置让线跟着圆的弧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