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一台几乎全新的fluke289c,帮忙鉴定一下所配表笔TL71真伪

楼主(2015-06-23):
2013年出厂,表后的序列号和开机显示的里的一样,保险丝看着没问题,就是配的表笔不太像原装,没有打着型号,表笔头的边不光滑,表笔尾印的一条标志还扭曲着,请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假货。

之前就在淘宝买了EOS650和EOS70D套机,后来就发现原配充电器和电池均为假货,但包装盒看不出有打开的痕迹。

网友:
不可能是假的

网友:
上哪掏的便宜货

楼主:
难道原配表笔是不打TL71的标志吗

网友A:
有无台表?用台表接上这对表笔,量电阻,正品FLUKE的笔一般都在100毫欧以下,假货都得200多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台表?用台表接上这对表笔,量电阻,正品FLUKE的笔一般都在100毫欧以下,假货都得200多毫欧。 ...

两个测电阻的档位,测试出来居然相差这么大

就算电阻相差不大,也不能代表是好的,我们这有个名牌电线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直接去厂里买线时,顺便溜去参观了一下如果制作铜线,结果被我看到厂里是用精铜和粗铜(纯度很低的那种,外观丑陋)混起来做的。

网友:
这个表有低阻测量档,那再找个其他的国产表笔对比一下就知道真假了。

网友B:
表应该是真的,表笔和我使用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应该是真的,表笔和我使用的一样,

谢谢!我问FLUKE技术也是说配的表笔现在不印型号

网友(2017-08-26):
不至于这么水的表笔吧。。。。感觉是假冒的

网友:
是真的,鉴定完毕,FLUKE早期的表笔外观毛糙,前几天从一个朋友那里收了一套199C,带的表笔也是这么毛糙,当时我还以为是高仿,事后对比另一套196C原装表笔,才知道早期的fluke表笔就酱紫。我只知道Fluke表笔香蕉头的金属做工非常精致,笔线非常耐旧,一般就由此鉴别。

网友C:
假的没毛边,我的也有毛边所以我相信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的没毛边,我的也有毛边所以我相信是真的

哈哈,假作真时真亦假!
fluke原装表笔的精妙之处就在于那个香蕉头和低线阻

网友:
他只是工具,耐操是最关键的。压模的一些毛糙不要太介意了。不然,买了奔驰不是得天天打蜡镀膜。

楼主:
只要是真的就行,外观怎么样不影响

网友(2018-09-10):
是真的,和我的表笔一个熊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的没毛边,我的也有毛边所以我相信是真的

哈哈,你说的没错,有毛边,肯定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