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个文件比较工具【已解决】

楼主(2015-06-23):
需求是有2个文件,A和B,A文件中包含B文件的内容,例如偏移地址为0xffff,这样就需要将A的0xffff地址处开始与B文件的开头进行比较。
找到的有ultraedit,和beyond compare3,但这两个软件都没有设置偏移地址再开始比较的功能,都是从文件头开始比较的。
也想过把文件A从0xffff开始剪切,前面的都扔掉,这样A和B文件的起始地址就对齐了,问题是太麻烦了。
有朋友推荐比较工具和方法吗?
表示感谢。

网友:
TortoiseSVN
周立功的TKStudio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A:
给你提取一下吧,可以先用这个看看效果是你希望的吗?
我平时用SVN的功能。

网友:
beyond compare 编辑→对齐方式 快捷键 F7

网友B:
如果是二进制比较:010 Editor

网友C:
windiff
个人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二进制比较:010 Editor

感谢。这个工具很好用,也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提取一下吧,可以先用这个看看效果是你希望的吗?
我平时用SVN的功能。 ...

谢谢,辛苦了。
这个里面也有设置比较的起始地址的,但是我设置好之后一直不能起作用,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iff
个人一直在用

感谢。
已经试用,但是这个打开bin文件后有乱码,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读取bin文件。

网友:
二进制的话,可以用ultraedit,带有一个比较工具

网友:
二进制文件比较 应该还是010 editor好用

网友:
代码比较工具

网友(2016-05-29):
mark 一下,多谢分享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好人。收集了几个好工具。

网友:
mark,我只知道beyond compare~

楼主:
附上一个keygen

网友:
好工具,收藏备用,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楼主可以把010 Editor传上来吗

楼主:
试试有附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把010 Editor传上来吗

你去官网下一个吧,安装程序传不上来,有点大。

网友(2016-06-28):
谢谢了,收了好几个工具

网友(2018-05-28):
非常感谢。下载了,可是下载的破解文件有密码啊,打不开

网友:
看来除了beyond compare,还有个010 editor,而且svn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