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宝机器人改用小型移动电源兼解决没有电池仓盖缺陷

楼主(2015-06-23):
刚好手上有两块小的移动电源,偶尔用来给手机充电。用来给海宝供电应

该刚好,试了一下尺寸也合适。就简单开工了,一个很容易找的USB公头

,剥线焊接完成。试用了一下,电量还比较充沛,测试海宝来了这个舞蹈

电流较大,电量不足很容易卡壳停机。而移动电源轻松应对,其他优点包

括,带电池管理,带电量指示兼完美解决没有电池仓盖的缺陷。

楼主:
小型便携电源和废弃的USB公头  得道不分先后,从今天起我会发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型便携电源和废弃的USB公头

发图不是这么发的,要先压缩,然后
图片》选择文件上传》插入正文。
或者在快速回复中用附件插入。

网友:
楼主看不到图啊。

我拿到的时候也是没有电池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不是这么发的,要先压缩,然后
图片》选择文件上传》插入正文。
或者在快速回复中用附件插入。 ...

谢谢了,看我这人丢的啊。

楼主:
塞进电池仓刚刚好,还带点儿阻尼。

网友:
LZ 干的漂亮.

不过图片好小, 压缩的厉害

楼主:
把USB口的红线和黑线分别同电池仓的正极和负极接上。

网友:
我也在想用移动电源做电池,拿到手后用普通5号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B:
LZ 机器人上有开关吗?是不是一上电就有反应?
我这个是上电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机器人上有开关吗?是不是一上电就有反应?
我这个是上电没反应。

机器人胸部的世博会标记就是开关,持续压下去几秒钟,直至开关的LED灯红蓝交替闪即开机。

楼主:
因为本次开源的刘先生无心之失,搞得自己可能也很纠结

楼主:
所以我给刘先生献一计,悬赏更好的电池和遥控器替代方案,发动广大网友的力量,把好事做得更好。很快大家有更多好玩的事情,不足也就渐渐忘掉了。诚心建议,谢谢。

网友:
我的得拆得修啊!人品没爆发!哎!

网友:
楼主给海宝屁股插这么一大陀,不怕影响平衡么?

网友:
爆菊的海宝

网友:
这叫爆菊花吧

网友:
移动电源在小于一定电流的情况下会关闭输出,用锂电池升压是否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