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桥对比图,更低的价格打造出更好的品质!

楼主(2015-06-23):
为了满足很小一部分对阻焊桥的需求,深圳嘉立创开始了全规模阻焊油更换,现在的阻焊油成本比原来的高出10%,大亚湾以更换完毕, 做了两批次板,进行对比,效果让人非常满意
,下一下全面更找样板厂,约场生产基地的阻焊油!

两种不同的阻焊油产生的对比图

两种不同的阻焊油产生的对比图

经过图片能清唽的对比出,原阻焊油1-5mil阻焊桥全部做不出来,而新的阻焊油在2mil的时候,以经给做出来了!成本高10%换来的效果非常明显,等所有工厂完成绿油更换后,后面将通知工程部,保留4mil的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1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1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2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2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3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3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4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4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5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5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6mil阻焊桥

原阻焊生产的6mil阻焊桥

新阻焊生产的1mil阻焊桥

新阻焊生产的1mil阻焊桥

新阻焊生产的2mil阻焊桥

新阻焊生产的2mil阻焊桥

新阻焊生产的3mil阻焊桥

新阻焊生产的3mil阻焊桥

网友:
沙发,看来又有大的工艺提升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告诉我可以使用2mil的阻焊间距了??
天大喜讯,手工焊再也不怕连锡了。

网友:
牛。另外问下看。丝印有没可以做到更小更清晰的方法
30mil很多就不清楚了

网友A:
啥时候开始实施啊?
刚刚做了一小批板,6mil的阻焊间距貌似也不大理想呢。

网友:
期待,10%的涨价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开始实施啊?
刚刚做了一小批板,6mil的阻焊间距貌似也不大理想呢。 ...

大亚湾工厂先行更换掉了有一段时间,下一步,最多在半个月内,嘉立创所有的工厂(深圳样板厂,新圩约场小批量工厂)阻焊油全部更换完毕, 后面要通知工程部保留阻焊桥在行!

网友:
下次做一板 等出来

网友:
稍微涨价也是可以的,只求慢慢提高高品质。

网友:
质量又提升一等了

网友:
是的,支持提升品质,价格都好说

网友:
请问袁总,阻焊桥是否要求客户出Gerber时添加?

还是贵司工程会做这个部分工作?

网友B:
这个是阻焊成本提高10%还是整版成本提高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阻焊成本提高10%还是整版成本提高10%?

应该是阻焊成本提高10%

网友C:
今天要发板子做,立马改到2mil,希望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要发板子做,立马改到2mil,希望效果很好

1)暂时还没有全面更换掉阻焊油 2)能做出来,也不会保留到2mil这么小,参数到时候会公布

网友:
这个工艺不错

网友:
不错,支持一直对质量和价格的不懈追求。

网友D:
4mil看起来是比较实用的,毕竟这样0.5mm间距的QFP封装就能在焊盘间做阻焊了,这样单片机就好焊多了,间距大了没必要,间距再小...我觉得再小的间距还能手工搞定的同学也不需要阻焊了...
倒是这个操作本身需不需要设计的时候特别加以注意,最好出个操作指引...
毕竟我最近 刚做的板子,至少7mil的管脚间距也没见到阻焊,不知道是制程问题还是我操作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4mil看起来是比较实用的,毕竟这样0.5mm间距的QFP封装就能在焊盘间做阻焊了,这样单片机就好焊多了,间距大了 ...

原来没帮做阻焊桥;
现在是大亚湾批量厂在试作;
样板厂与新圩批量厂晚一些再试作;
已提上了日程

网友:
是说以后所有板子,只要间距达到一定尺寸都会有阻焊桥了么?
还是要提出做阻焊桥的要求才给做?

网友:
能做最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需要,让有需求的人分担这个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亚湾工厂先行更换掉了有一段时间,下一步,最多在半个月内,嘉立创所有的工厂(深圳样板厂,新圩约场小批量 ...

比较关注这个,请问现在样板下单的话,阻焊桥升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注这个,请问现在样板下单的话,阻焊桥升级了么?

绿色的阻焊油以更换,但是工程还是按原工艺制作,原因:杂色的阻焊油还达不到如此的标准以厂家在沟通,全部搞好了,会通知大家

网友:
不错,小元件更好焊接了,原来都是把导线线放细点,现在可以让导线宽点了

网友:
绿色阻焊能做2mil了么?

网友:
这是个比较实用的功能改进,支持并关注ing...

网友(2016-02-26):
这个进展如何了?

网友(2016-04-02):
这个不得了啊超越行业平均水平 之前在温州做板子 0.2mm这么大间距居然给我开窗 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