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宝已收到说一下情况,增加白屏修复方法

楼主(2015-06-23):
1.买了两台,顺丰到济南到付68,海宝体积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价拿到真是赚死了。谢谢卖家maxwelllls。
2.两台都不缺东西,遥控器全有。
3.一台液晶右1/4竖线白屏,一台液晶白屏(仔细看能看到隐约的图像,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其它功能正常,跳舞,运动,语音,摄像头都正常。摄像头感觉也很清晰啊哈哈
4.不知道网口能不能用,晚上有时间拆开看看,搞一下屏幕。
总结:这次购买真的超值。都不忍心拆了它,想去送亲戚的小朋友啦。希望接下来有大神带着搞一下后续的东西。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2ODYyOTcyNA==.html
找到了我这个白屏的修复方法

网友:
沙发???

最近大家都聊海宝,这个机器人怎么拿到的?

网友:
LZ 遥控器能出一个吗?

网友:
我收到的没遥控器

网友:
我收到了,白屏,遥控器有,装电池没有任何反应,就是白屏。看来得拆啊!

网友:
楼主赚了,我买一台到济南是42,遥控器生锈按键不好使,开机白屏,拆机一看是排线和排线座的问题,用刀刮了几下装上就一切OK了,好玩,不过挺费电的,新电池只能跳两支舞。

网友:
我没抢到,lz分给我一个玩啊?

标准论坛尾巴。当你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回复是正常的。

网友:
白屏,遥控器功能完好~

网友:
lz运气不错。 白屏,无遥控,但能正常开机的路过。

网友:
谁能转让一个

网友:
同问怎么搞来的?想给儿子搞一个玩玩

网友:
有人知道液晶的型号不?买个液晶就行

网友:
按那都没用,一点都不显示,其他都正常

网友:
楼主,最后2张关键的图XX了

网友:
楼主别吊胃口,等着看怎么修复白屏呢!重新传一下图片吧!

网友:
一台液晶右1/4竖线白屏,  顺丰邮费16大洋,嘎嘎

网友:
全部白屏,拆开液晶屏的排线接口 靠左侧第二排触点的铜箔 没清理干净 通过第一排触点缝隙延伸到第一排触点上,会不会引起短路?或者怎么清理掉。手机太烂拍照凑活着看

网友:
我的下侧按键除了海宝秀正常的,其他按键如聊天跳舞都无法工作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修复白屏的图一直加载不上,不知道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白屏的图一直加载不上,不知道为何。

好了可以看到啦,昨天图挂了

网友:
嗯, 我有台也是这种情况的白屏, 从斜上方能看到隐约的图像, 应该和楼主的情况一样, 回头试下。
另一台完全白屏。

楼主:
关于调试接口的问题
1.jtag接口应该可以直接用,焊上2mm双排座就行了。
2.串口和usb也预留了接口不过是0.5mm的FPC座接口还要自己买座去焊
3.网络接口缺少网络变压器和HR601680和主芯片DM9000EP(100脚的那个不是常用的48脚那个,好贵),还有DM9000的25M晶振,几个电容电阻
接口要是全都引出来的话还要做转接板。。。。

网友(2015-12-05):
引用 楼主:
关于调试接口的问题
1.jtag接口应该可以直接用,焊上2mm双排座就行了。
2.串口和usb也预留了接口不过是0.5m ...

看起来这货要进入他的系统还是很麻烦。已经登录进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