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悬停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5-06-23):
本人菜鸟一枚!
最近在研究INS/GPS,在研究GPS输出的数据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就是GPS测得的航向角在不移动GPS接收机的情况下是没有输出的(PS输出为0),因此在没有移动的情况下是不能够知道飞行器当前的速度。
原因如下
velNED[0] = gpsGndSpd*cos(gpsCourse);     //velNED[0] 向北方向的速度  velNED[1] 向东方向的速度 gpsCourse GPS航向角
velNED[1] = gpsGndSpd*sin(gpsCourse);

对于固定翼飞行器来说因为飞行器一直前进,没有悬停状态,所以航向角一直有输出,因此速度可以知道。
但是对于多旋翼飞行器来说,有一个悬停状态,这是速度便不可知。没有速度输出的话,感觉很难对飞行器的位置进行PID控制。
因为位置的微分(速度),一直为零,因为悬停位置一直不变。这是如果没有速度项 PID的D项就失去效果。
那么这样的话,就只能进行P控制。
请问论坛大神是如何解决悬停控制的问题的

网友: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