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滑轮上的绳子用什么东西可以张进呢?

楼主(2015-06-23):
如图,有什么办法在B处或者其他的地方安装个东西,让滑轮上的绳子保持张紧呢?因为绳子松的情况下会从滑轮上脱开。

后加的:下面的绳子和挂钩会被托起来,所以B以下的绳子会变得很松。直接挂重物不可行。

网友:
参考货车绑绳子的原理

网友A:
B轴上可加一个弹簧夹片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块。。。。。

B以下的重物会被托起来,绳子会变松,铁块没办法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轴上可加一个弹簧夹片压住

我也在找类似的东西,好像是没有现成的部件,加工的话太贵了。

网友C:
绳子后段(也就是A段)用铁链或者链条

如果可以,可以整段用铁链或链条。

网友:
弹簧加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绳子后段(也就是A段)用铁链或者链条

如果可以,可以整段用铁链或链条。 ...

铁链实现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原计划用的是钢丝或者尼龙,用铁链恐怕后面的滑轮什么的都要改了。

楼主:
这个我找过了,因为下面的绳子和重物会被托起来,所以一般的张紧轮估计效果不好。最好是类似于老式磁带机上那个橡胶轮类似的结构最好。
目的是:绳子紧的时候不影响绳子的运动。绳子松的时候就是卡住绳子。使其不会从滑轮上脱落。

网友:
将A穿过一圆管

网友:
A段加2个轮子,让A段走Z字形,前一个轮子固定向下面些,后一个轮子可以向上拉紧

网友D:
滑轮上绳子只有四分之一周,容易脱开; 把绳子绕四分之五周(绕一整圈),就不容易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轮上绳子只有四分之一周,容易脱开; 把绳子绕四分之五周(绕一整圈),就不容易脱开了。 ...

可以绕上一圈,或者两个滑轮夹住中间的绳子。但是这种结构的部件我不知打有没有,找了几天的淘宝也没找到。应该是有这种标准的部件,我觉的。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
这是个开环的东西,要紧张应该比较难实现,因为只能靠夹紧绳子来紧张,就可能无法放绳子下来,而且我觉得只是换个位置脱绳而已,要么在滑轮下做个东西穿个洞,让绳子穿过去用来导正,我看见的一般吊机都是在钩子上方挂圆铁饼,其实你也可以根据行程把重物挂的离钩子上一点,这样就算钩松了,上面还有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找类似的东西,好像是没有现成的部件,加工的话太贵了。

这是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
楼上,那叫啥?

网友E:
葫芦,然并卵

网友F:
B处滑轮上方压一个带弹簧的靠轮压着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葫芦,然并卵

这是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B处滑轮上方压一个带弹簧的靠轮压着绳子

我见过类似的结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标准件。那东西应该是叫什么呢?

网友:
在B处加涨紧轮,有现成的轮,但架子自己加工吧

网友:
在小滑轮的左边加根棍,尽量靠近小滑轮,档住绳子,不让绳子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