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拍砖,看这个主备电切换电路有无问题。

楼主(2015-06-23):
+12V为适配器输出
+12V-BAT为9-15V备电电池组输出
电流不大,不超过0.3A

主要在保证正常切换的条件下,尽量简化电路。

楼主:
图中D4画反了。

网友:
D4不要了

楼主:
图怎么刷新不出来。

楼主:
嗯,D4不要也是可以的。

考虑要用D2管子所以D4也加上了一个。

楼主:
AO3401的GS的极限电压为-12V,不加D2的话好像GS电压可能会超出极值。

加上这个分析好像能起到保护作用。请指点。

网友:
1、要求不会反冲
主电串一个二极管
备电串两个
2、不要求反冲
备电或主电串一个二极管再并联

网友:
哦,刚才没看清备电电压
一直都这么高?后面设备是线性稳压到低压?

楼主:
是的,后边还有稳压电路。不管主电还是备电都经过稳压。

楼主:
不知怎么回事,图刷新总是不出来。上传上来时是能看到的。但再进来就不行了,一直转啊转的。

楼主:
再传一下。

网友:
R18一直在耗电池的电

楼主:
是这样的,不论是主电,还是备电供电,R18一直在耗电池的电量。

备电就不说了,主电供时也要消耗电池电量,感觉不好。

有没有什么较好办法呢?

楼主:
主要这个备电的电压可能比主供电的电压高,所以那种简单的主电接PMOS的G,备电接S的方案就不行了。

像这一种电路(刚好看到的)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45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