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怜的海宝,缺少好多板子

楼主(2015-06-23):
运气不好,到货后都发现显示屏是挂着的,拆开后发现,2个肚子里都没有看到板子,均缺少:液晶屏后面的板、主板、51板,线束。

网友:
这运气,赶紧买张彩票去

网友:
话说我的就很纠结,开机白屏,过一会就好了,哈哈,就屏幕右边有点问题,其他的ok

网友:
我有一台没板子,显示板、线束、控制板、遥控器都没有,由于显示屏是靠后面的显示板固定的,没有显示板肯定固定不住,没板子的这台显示屏是用胶带黏在机器上的,不拆机根本看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大概是定的人太多了

网友A:
我的两台都是白屏问题,其它功能正常。起子不够长,暂时没法拆机检修。

网友:
搞个51最小系统板,也能跑起来,这个硬件平台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台都是白屏问题,其它功能正常。起子不够长,暂时没法拆机检修。

我的拆开了包装看了下,包装上写着显示屏坏。
这东西得看运气了,修修拿来送人不错。
本来打算送外甥的,结果一看包装上8岁以上瞬间想起来,这东西如果现在给了外甥,估计一天就断胳膊断腿了

楼主:
哎,本来想2台凑1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本来想2台凑1台的

还好你买了两台,如果和我一样买一台的话那就坑了,O(∩_∩)O哈!

网友:
我买了两台,有一台显示板也没有,还少1只遥控器,这也太坑爹了!

网友:
一只有板子,另一只没有板子

网友:
我的白屏哦,但是功能基本正常,能跑能动,能讲话

网友:
这是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拆开了包装看了下,包装上写着显示屏坏。
这东西得看运气了,修修拿来送人不错。
本来打算送外甥的, ...

舍不得送走还得找个借口不是?

楼主:
哈哈,比我幸运,我的两,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舍不得送走还得找个借口不是?

这都被你发现了。
按自己先玩玩再说,嘿嘿。
小外甥一岁多太调皮了,简直就是破坏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