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需要外加上拉电阻么?

楼主(2015-06-23):
   NXP的LPC系列芯片需要外加上拉电阻么?没看到有设置推挽输出的IO口。

网友A:
某些口需要外接上拉。

网友:
不会吧。楼主再仔细看看,NXP的管脚玩法不一定和ST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口需要外接上拉。

某些口,台模糊了

网友:
自已看手册啊,如果有内部上拉要吧enable的就不用外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