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M4的NMI引脚怎么接?

楼主(2015-06-23):
用的CPU是LPC4357,手册上的介绍只有一句:NMI — External interrupt input to NMI.  (PU)
UM10503.pdf上的介绍也少得可怜。
我是外部一个上拉电阻,接进了FPGA。FPGA做外部功能,将重要的中断用下降沿的方式通知arm。
各位有啥更好的建议?

网友:
不用就空着。你仅是要中断功能,可以连接到任意一个支持中断的IO上面。
NMI是非屏蔽中断,这是ARM的功能,不是芯片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