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电机控制,如何检测自动手动停止状态?

楼主(2015-06-23):
用STM32做电机控制,有一个三档开关,分别对应是自动、手动、停止模式,自动模式下,I/O口控制电机,手动模式下,电机直接接通,怎么检测让stm32知道是在哪种状态下?

网友A:
检测开关很难吗? 还是楼主没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开关很难吗? 还是楼主没描述清楚

自动模式下,STM32驱动继电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风机的启停,在这种模式下检测这个I/O口状态应该是可以知道现在的状态吧
,但是手动模式下,开关接的电压是220V或380V,手动开关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工作了,这在高压下单片机如何知道是否在手动模式?
停止模式,开关悬空,这电路该如何接。。。   不知道我有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模式下,STM32驱动继电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风机的启停,在这种模式下检测这个I/O口 ...

这方面没做过,交流不好检测吧。转直流 + MOS 应该可行的,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 楼下补充吧

网友:
13,14出点可以用单片机检测手动接触器是否工作,不知是否适合楼主!

网友B:
引入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或者风机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入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或者风机端电压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如何接入单片机电路?这个辅助触点还真没用过
风机端电压是380V,接入电路都需要降压电路再接入I/O口检测,会不会太繁琐了

网友B:
辅助触点就是一组独立于强电的触点,同主触头是随动状态
一般是NO的,通过脉冲保护电路和滤波电路后可以进入单片机,如有条件可以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触点就是一组独立于强电的触点,同主触头是随动状态
一般是NO的,通过脉冲保护电路和滤波电路后可以进 ...

自动手动停止三种模式都是通过一个NO来判断状态的么?难道需要三个I/O来检测,还是没怎么搞懂如何用辅助触点

网友:
是电工吗?

网友C:
看得整个人都不好了。都跟你说了辅助触点就是个跟高压隔离的独立的开关,开关不懂按键你懂吧?怎么检测按键还要人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得整个人都不好了。都跟你说了辅助触点就是个跟高压隔离的独立的开关,开关不懂按键你懂吧?怎么检测按键 ...

一开始不知道辅助触点是跟高压隔离的独立的开关,一直以为辅助触点带高压
但是一个NO怎么能分辨三种状态,手动和自动模式下,NO都会工作吸合的,这如何区分

网友:
自动时不是sTm32输出控制的吗,加上辅助触点返回,还不能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