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好用的C++编译调试器?

楼主(2015-06-23):
想起20年前使用DEBUG的时候,真心的很方便,        可以把代码段,数据段的信息一收眼底,现在调试C++,想看看变量i放在内存的哪个地方,也就是想看看内存0X22FE3C里存放的是啥东东,此软件如何看?如果此软件没这功能,请大侠推荐一款C++编译器,谢了。

楼主:
这是本案例使用的C++平台。

网友:
难道VC++不好用吗?貌似也可以查看变量地址。

网友A:
楼主这20年都干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20年都干嘛去了?

说来惭愧,20年光阴似箭,几乎是把汇编和DEBUG扔得一干二净。现在重学C++。。。。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看样子VC++还是好啊。

可惜在WIN7的64位没装成功?64位VC++哪里有?

网友:
visual studio 全宇宙最好的IDE,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B:
CFree,小巧精悍,做小程序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Free,小巧精悍,做小程序非常方便

不妨给个链接?当个伸手党。。。 。。。。只因为现在网上的流氓太多,一天中标N次。。。。。

楼主:
64位WIN7,打开后是这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妨给个链接?当个伸手党。。。 。。。。只因为现在网上的流氓太多,一天中标N次。。。。。{: ...

因为我喜欢CFree3.5版,所以只能帮到这了。
网上可以搜下CFree的界面操作教程。
自己做些串口小程序和游戏外挂都是用CFree3.5的,小巧精悍。
图片是自己做的AVR波特率设置的小程序CFree3.5界面,附件是CFree3.5程序压缩包。

网友:
这是要藐视VC++么? VC++到了2013已经逼近完美,看内存是再基本不过的东西。

网友:
VS不行吗?

网友:
好吧,VC楼上各位已经推荐了,既然中间经历那么多空档期,不妨试试QT吧,比较纯粹,有跨平台能力。

网友:
CFree吧,一般调试纯C算法的我用这个。VC6.0的时候,还比较好用,VC2013用起来费劲。我只是要调试个算法而以。